CUAV 高清图传 Hack Link 装机评测

楼主(2016-10-24):
CUAV 高清数字链路 Hack Link 装机评测
此处为官方性能宣传:
HACK LINK 支持720p HDMI实时视频传输,以及mavlink飞行数据的实时交互,甚至还支持PPM的遥控器数据转发。通过手机或者平板就可以实现高清视频的实时观看和控制。

产品分为飞机端和地面站,均由一颗高性能的恩智浦 IMX6 CPU负责处理,并运行着linux系统,最大限度的保证系统的可靠性,而且还拥有强大的二次开发余地,让无人机爱好者最大限度的发挥想象力。

无线部分采用高性能的 高通PCI-E wifi网络方案,2X2mimo 天线设计,单路可达500mw功率,
严格采用安捷伦N4010 和IQFLEX校准和测试,最大保证了一致性,在空旷无遮挡环境,距离达到了甚至超过2KM。

因为拿到的是测试版产品,所以在接线孔处没有接线logo,而且几个孔好相似,接入之前要看仔细了,另外给地面端接收器充电时系统会自动启动,总体就外观和做工而言,材质和工艺还是不错的。实际上HackLink确实不能叫高清图传了,因为它能够当做数传使用,这要归功于MAVLINK的数据通信协议,实际上真正的无人机其数据链路和图传链路是一体的,故而称其为“高清数字链路 ”是合适的。

测试配置:
1)一架已稳定飞行四旋翼(安装PIX HACK飞控)
2)hack-link地面端和发射端
3)遥控器
4)苹果系统手机
5)安卓系统手机
6)GOPRO HERO4

PIG1.飞机和未拆封的HL

PIG2.HL数字链路左为地面端、右为发射端

PIG3.飞控(PIXHACK)+M8NGPS  此为测试专用机,请无视接线

PIG4.地面端开机

PIG5. 安装HL至飞机上

PIG6.配置飞控、接线
把PIXHACK 连接到电脑,然后在配置/调试-全部参数列表 找到serial1-baud 改为115。

PIG7. 地面端和飞控通信
可以看到电压、电流、模式、高度、信号强度等基本信息

PIG8.配置手机
因为正常用的是苹果手机,所以需要使用安卓手机将地面端的wifi名称改成3DR solo能够识别的。安卓手机无所谓,都能装。链接成功后如下。

PIG9.全部安装完成

PIG10. 去外场

PIG11,发现无论如何Gps不定位,给HL发射端断定,则可以正常定位,很明显,HL发射对gps的搜星影响很大,试着改变发射端位置,可以搜到星,但很少,ok,提控回家,HL发射端不能随意装,有多远装多远。第二次位置,因为线就那么长,最远只能装到这啦。目前HackLink网卡版本为2.4G,可能会对遥控器产生干扰,导致遥控器距离变短经过我们的测试,常见遥控器大概跳频频道为2.4-2.45之间,所以目前hack link 频段默认设置为11(2462MHz),因此,远离gps和遥控器接收机天线。终于有星啦。

PIG12. 手机端的视频信号可以正常接收显示,而单端高清显示屏则不能显示,? I don‘t know。估计HDMI接口有兼容问题。要么是应将狗四设置成720p的,有空再试,最右边图为接普通模拟图传就可以用。

PIG 13 检查正常,开飞,测试录像,高速飞行时,画面有卡顿现象,延迟倒还好,视频整理中,将会和拉距测试一起放,后续精彩,请关注我,O(∩_∩)O~

网友:
能不能在2公里后面加个零

网友A:
虽然欢迎这种进入高清图传领域的新品,,但是您这参数,,,,也没啥竞争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欢迎这种进入高清图传领域的新品,,但是您这参数,,,,也没啥竞争力吧

1,这个主要是配合开源飞控组装成能够与精灵3标准版差不多的性能的,让广大DIY党用平民价组装自己的高清数据链路,或者其他用途。
2,给穿越机应用也是个不错选择
3,价格决定一切

网友:
说实话,这个性能和干扰情况都不是很理想,1k5的价格也并不怎么亲民。
更何况,现在精灵3标准版两千出头就能在闲鱼买到全新或者99新的机器,这个数据链路的优势一下子就没有了。
只能期待雷家继续改进优化,让这款产品的性能更加突出,售价再稍微亲民一点,就能打开市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这个主要是配合开源飞控组装成能够与精灵3标准版差不多的性能的,让广大DIY党用平民价组装自己的高清 ...

1,价格没优势  2,他也说了这个延迟很大   3,还是价格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价格没优势  2,他也说了这个延迟很大   3,还是价格不行

以上观点是我个人的猜想 确实是的  期待厂家能够做的更好

网友:
这种基于WIFI方案,失去信号后重新建立链接时间较长,还遥控信号转发,这不是炸鸡的节奏

网友B:
WIFI方案是硬伤啊。Wi-Fi图传的数据传输需要发送端与接收端首先建立起通讯握手机制,再传输每个大小为512字节的数据包。每个数据包的传输必须完整无误,丢失其中的一个字节都会导致整个数据包重新发送,确认完整接收一个数据包之后,才开始传输下一个数据包,而这正是导致图传延时的根本原因。对于无人机飞行来说,“实时”无线图像传输至关重要,由于一个字节而重新发送整个数据包非常浪费时间。从数据传输角度上看,Wi-Fi传输已经算是速度很快的无线传输技术,但基于TCP/IP协议的双向握手机制很容易会导致 Wi-Fi图传无法实时传输航拍画面。在无人机FPV飞行对实时性要求很高的大前提下,重新发送数据包则会让操控者无法看到实时画面。---转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方案是硬伤啊。Wi-Fi图传的数据传输需要发送端与接收端首先建立起通讯握手机制,再传输每个大小为512字 ...

网友(2017-06-05):
期待楼主更新拉距测试和性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