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关于穿越机的问题

楼主(2016-10-24):
模拟器
终于弄好了
问几个问题:
1.大家摇杆最低的时候油门最低,还是摇杆中间的时候油门最低?
2.油门需要设置曲线吗?怎么设置?

网友A:
1, 摇杆最低的时候油门最低

网友B:
一般不在遥控器上设置油门曲线分辨率太低 要设置也是在飞控设置
expo 和 D/R 都在飞控内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