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中】【填坑+装机+测试】自制的CC180穿越机架终于装好啦~~

楼主(2016-10-24):
之前由于qav250整机炸废
重装后便感觉各种不适 觉得这个尺寸不是很方面
于是曾一段时间痴迷于200以下的小轴距穿越机

逛遍某宝 也没发现特别中意的外形和结构
于是入了175轴距的某昆虫 因为外形看着还不错 结构上感觉该有的也都有
但是到手装机才发现 简直蛋疼的不要不要的 - -
感觉很多结构很不符合玩家的习惯 至少不符合我的习惯
先上几个图

说真的 造型还挺好看的 65g的重量也符合我对轻量化穿越机的标准 但是安装时候遇到的各种问题实在让我对这货喜欢不起来
首先 安装标准四寸桨 对于后配桨夹的电机来说桨的位置会高一些 然后 用力推油门 桨上扬后会打到机架顶板 简直崩溃 拆下来打磨了好久才能用 - -
然后 电池位 电池我一般装顶板上面 固定的时候发现这货顶板有个细腰 魔术贴只能捆一根 两根会往细腰处打滑 如果穿到侧面缝隙里宽度又不够 我电池都35mm啊 - - 而且固定铝柱的螺丝距离太小了 怎么装都会碰到电池 真怕冲击会把电池顶破
最后 机身除了一个飞控安装位 以及少数天线安装位基本没有什么可以用于安装模块的位置 - - 以至于很多设备都是直接粘上去的 - -

机器装好后完了一段时间 最终让给了一个刚入魔的朋友拿去练手了
为弥补自己未能爽飞180的遗憾 决定画个自己认为用起来方便的180机架。

楼主:
之前有过一次180装机经历 并且深刻感受个诸多蛋疼之处 所以这次把能做的基本都做了~
大约经过4次测试修成最终做成成品
轴距为180MM 取名为CC180 为什么叫CC 看看我ID就知道啦~

基本上还是“通常四轴”的样子
但是为了方便装机特别对安装位进行了优化
为了可以完美捆绑35MM款的电池 机身宽度设置为4MM 并留有两条扎带槽 电池不会因为扭动而松动~
电机座横向突出两点 以保证炸鸡时不会第一个撞坏电机
底板3MM 机臂中间掏空 以便减重 对于180这种级别的机器 强度没什么好担心的 - - 实际上我用手摆了一下也挺硬的
机臂根部设置了脚架和机臂灯条走线的孔 虽说没什么卵用  = =
底板中心一样兼容各种方形飞控 前端三档倾斜度的摄像头固定架基本也是标配
在摄像头固定架与飞控位置之间做了两个扎带固定位 可以捆绑一些模块
在飞控后方 飞机屁股位置 也设置了三大一x3个扎带固定位(大的用来捆绑模块 小的用来捆绑电源线 )以及一个sam孔
顶板电池位前方做了一个sma孔 后方设置了4个兼容sma孔的方块 - - 是为了捆绑图传的时候可以露出频道选择开关
如果电池装在其他位置 整机中间也可以插个sma天线座。
所有模块扎带宽度都很充裕 可以直接捆绑类似rx1002这类比较大的接收机 和一些osd模块

最后 机架重量

不到60g 如果安装时候注意去掉无用的东西可以尽可能降低重量提高灵敏度和机动性 ~ 并同时提高续航
机架介绍完毕 下面开始发装机过程
过程照片拍摄周期比较长 期间存在很多重复操作 而且都有拍照 但是具体情况早就忘了 - -

所以可能存在穿帮镜头 = = 大家无视就好

楼主:
完后准备装机
首先预估重量
先前称量过机架重量58g左右 这次增加了一个电源插座
之前装机都是甩线的 非常不安全 线没固定容易被桨达到
如果用扎带固定线 经常扭曲又会担心线材损坏 所以我直接做了个固定的插座

菊部带电源插座 重量涨到62g 基本上4克的重量
然后是电机 为了减重 我特意选了塑料电机 希望可以更轻一点

重量一下子就多了 基本上一个电机20克

加上四个电调 基本上9克一个 于是机架+动力 重量为174克
这时候我还觉得挺轻的 然而忘了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东西 - - 电池

OMG瞬间涨了近100克
然而目前也只是动力+电池+机架这些比较重的东西的总和而已 飞控啥的还没有算

296克这里是算上飞控 分电板 图传 摄像头之后的重量
装好整机还会增加螺柱 线材 sma插座 热缩管 扎带等 所以预计整机+电池重量在350克以内
是自己另一台790克的QAV250的一半不到
接下来就是组装了

楼主:
装机开始
电调用的是BL公版电调 这个设计宽度比较小 用起来也比较方便
但是说实话 前面的三个凸起真是累赘了
去掉的话还会更短 而且电调线可以直接焊在每对管的交接处
把电机和电调摆放到合理的位置 然后固定 固定后将多余的线剪掉
这里包括过长的电机线 电调的信号地线(整机共地的话这根线多余) 以及信号线(换高温线)

线整理好后 把电机拧上 用热缩管把电调包住
然后再用热缩管把电调封在机臂上 这样电机和电调就固定好了
用热缩管固定电调是我一直以来实用的方法
虽说一节热缩管足有1克 8个加起来将近10克
但整体效果完整美观 也具备一定保护作用 所以就算追求轻量 我也还是在用这个方法
与此同时我也在寻找更薄的热缩管 但貌似只有透明的有超薄的 - -

然后安装分电板 板子是我自己做的 之前发过帖子
这片板子也是我至今使用最顺手的分电板
板子布局合理 内阻低 带一个对码开关和一套可控辅助电源 没有过多多余的功能
最重要的是 他只有3g不到的重量
分电板上面要放飞控 用螺柱固定即可
底板用0.5MM的尼龙垫片垫起 防止碳纤维板短路(其实基本不可能 因为底层没有原件和焊盘等尖锐物)

装好后可以根据电源线极性焊接电调供电 信号线依然甩出来
然后翻出来一片CC3D 把插座都拆了 别问为什么 为了轻!!!
接收机也是一片双天线的dsm接收机 我在这里也把排线拆了 单板只有不到2克
虽然CC3D输入可以任意配置 但是还是建议按照通道顺序进行连接 因为如果用手动模式就要给CC3D刷CF了

其实这里我的线留的有点长了 还可以更短点的~~
接下来想办法把飞控和接收机固定好就行了

接收机天线我打算留在尾部 所以接收机我也直接放在菊部地区了
接收机板子垫一层EVA胶 然后用扎带捆绑 一是为了保护电子元件不被机架压坏 而是增加摩擦力 让模块不容易脱落
接收机bat端 连到分电板对码焊盘 这样接收机就可以使用板上的开关进行对码了

CC3D使用OP固件电机顺序和CF固件电机顺序并不一样
而且CF无法修改 但是op可以修改 所以直接按照CF的顺序接就可以了
设置的时候进op把电机顺序设置好就行了 另外还要从分电板引出一路5V给飞控
飞控信号输入端的电源线已经连接至接收机了 所以这两个设备都可以供电了

没有摄像头和图传根本不算穿越机 所以摄像头是必须要装的
摄像头没什么好说的 图传倒是需要改一下
原图传是SMA口 而图传并不能把sma口固定在想要的位置 所以就要用延长线
但是sma口太重了 - - 于是 我找了个ipx焊上了 由于焊接位置比较近 衰减并不会很大
为了可以更好的固定在尾部 我把图传上比较高的原件也都换了 - - 更换后整体平平的

把图传固定在尾部 露出对码开关 sma拧在头部 再把电源线和视频线接好 盖上上盖
内部的线稍微整理一下 背板穿上魔术贴 尾部天线伸出来 然后弄两个扎带当内筋 套层热缩管固定天线

最后 为了方便着陆和校准陀螺仪 我还用尼龙螺柱做了4个“脚架”

整机就算完成了

露出对码开关的方块 方便不拆模块切换频道

俯视图 有点像蟑螂 - -

尾部

侧身 因为考虑后期可能需要用DSM卫星 而且去掉也节约不了多少重量 所以dsm卫星的接口我没去掉

整机全裸220克

整机带2叶桨 棍状天线 重量240g

与D10 D7E尺寸对比

装机部分已经完成
后面陆续更新不同电池 不同桨对续航 效率影响的测试结果
希望有人看 没人看我就不更了

网友A:
来一架、价格好商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一架、价格好商量

早在发帖之前就已经备朋友抢走两套了
然而我是遵纪守法的好少年 技术区还是不谈交易了
有啥想交流的可以私信

网友B:
好飞机,电机是多大的?

网友C:
设计思路挺好的,请问图传的天线是怎么延长的?我有TS832还没和摄像头一起装穿越机

网友D:
这种电机我上4s飞烧掉2个,然后果断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飞机,电机是多大的?

电机是1806 250机架用过1806 也能带动 所以装180机架动力完全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思路挺好的,请问图传的天线是怎么延长的?我有TS832还没和摄像头一起装穿越机

把图传的sma拆掉 就近焊接一个ipx插座 我上面有拍照贴图
然后买一个ipx转sma的线 sma装机架 ipx直接按在插座上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机我上4s飞烧掉2个,然后果断不要了。

这种电机最大也就3S 4S的话可以考虑2204 然而重量感人
180这种轴距实际上用1306都可以爽飞 1806动力就更足了
另外机器实测用2S 也可以飞8分钟左右

2S电池整机300克起飞 重量变轻 重心变低 俯仰和横滚特别灵活 然而油门需要推得比较高才行 左右手手感差距比较大
所以后来都用3S了 感觉3S动力 续航 操作各方面都比较合适 - -
4S可以让动力变得暴力 然而我更倾向通过减重实现暴力效果所以我一直在纠结重量

网友C:
LZ 建议换个摄像头,怕炸鸡时突出的摄像头容易受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 建议换个摄像头,怕炸鸡时突出的摄像头容易受损

摄像头没事 机身的问题
设计的时候 让机头和机臂一样平 于是前面有点不够长
有需要的话前面加长一点就可以了

楼主:
这货之前看到过 - - 电池位蛋疼 而且空间太小 很多东西无法安装 然后就直接放弃了 - -

楼主:
关于布局
拍了多个角度给大家参考

电调用双层热缩管 如果用单层可能会和机架联电
换超薄透明可以减少4g左右重量

天线用sma插座 连到图传

图传已改为ipx

图传露出频道设置开关 方便修改频道
天线用扎带做骨架 用热缩管固定 然后做成90度触须状 增强接收角度

楼主:
手里有三种桨
一种两叶 两种三叶
两叶就是普通的平头4045
三叶一种是某力的 一种是金某的
实测三叶比两叶动力强 效率高 动力更强
但是两种三叶具体参数还没条件进行测试
后期打算分别对拉力 悬停时间进行更规范的测试
测试拉力需要制作一个测试架 悬停时间方面打算拍视频 所以暂时无法更新完
目前仅有把机器放到秤上计算拉力的测试结果 分别是
平头两叶 整机4.7A 拉力245g
金某三叶 整机4.7A 拉力294g
某力三叶 整机4.7A 拉力305g
考虑到风向下吹吹到秤盘上会对结果造成影响 所以上述数据仅供参考
实际试飞的时候 三叶桨低油门即可起飞
声音方面两叶比较低沉 三叶音调比较高 某力音调比金某略高
虽然数据上比金某强 但是强推油门主观感觉上动力不如金某 具体如何要等测试架做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