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3调参遇到的问题,大神请进

楼主(2016-10-25):
最近新装穿越机X210,上的F3,用的D10控,刷的Deviation固件,F3刷的3.0.0固件,装机完成后进行调参,连接CF调参软件后出现一下情况:   油门中立点显示的是1104,如图:

这样根本解不了锁,后来进行控通道校准,发现油门还是1104,     为毛人家油门最低点都是998 - 1000 ,这个D10控是1104 。后来
看了网上krellzou的视频,之后进行相应的修改minimum command  1106  ,minimum throttle (怠速点) 1125 ,minicheck  1110
如图:
还是解不了锁,是不是哪里错了? 完全蒙圈了。突然感觉装机容易,调试机子好难,还望F3大神指点迷津!

附机机照片,多大晚上的,灯光不是很好, osd 摄像头还没上,将就着看吧

望新手早日上路,老手天天爽飞!

楼主:
多发了 一张图  ,F3新人,第一次发帖,求别打,二楼沙发!

网友A:
配置裏接收的類型方式之類沒有設好吧。

网友:
楼主,你要把油门物理性的推到中点,那个值才是真正油门的中立点,你这个值是摇杆在最低位的值,你要么在遥控器上将roll pitch throttle yaw这四个通道的中立点设置成1500,最小行程点设置成1000,最大行程点设置成2000,要么通过飞控来定义中立点和最大最小行程点,还有摇杆解锁是方向最右为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裏接收的類型方式之類沒有設好吧。

设置了的,用的是ppm接收机

网友B:
把解锁设到一个两位开关上试试。

网友C:
把mincheck调到怠速点上面 比如1250,甚至1500都可以。

网友D:
遥控器不能调吗,我的原本最低970多被我调到了997

网友E:
神马机架啊?

网友F:
怀疑以下几点原因:
1、你的电调行程没有校准成功
2、在控的设置END POINT里调节油门的行程,对应CF软件将它最低调到1000附近
3、确认你的控的通道正反有没设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怀疑以下几点原因:
1、你的电调行程没有校准成功
2、在控的设置END POINT里调节油门的行程,对应CF软件 ...

电调是校准好了的,在cf固件里面!
遥控校准在控里面没找到,是遥感左右两边的微调么?
通道是正确的!

网友G:
遥控器舵机行程量改成125%,就是1000~2000了,飞控什么都不用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解锁设到一个两位开关上试试。

这个还没有试,传统的解锁都还解不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mincheck调到怠速点上面 比如1250,甚至1500都可以。

minicheck的值要>怠速值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不能调吗,我的原本最低970多被我调到了997

我这个控校准后,cf固件遥控器油门通道值显示的1104,微调最多调到1056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神马机架啊?

x210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点建设性意见啊,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G:
遥控器舵机行程量改成125%,就是1000~2000了,飞控什么都不用改。

在哪里改?我试试

网友I:
除了机架楼主的配置和我的都一样,我的设置如下:遥控器的基本通道设置中调整各个通道的偏移量使得f3接收机一栏展示为1500,此时控的行程大致为1100-1500-1900,f3失控保护一栏设置有效pwm宽度为1050-1950,f3配置一栏设置电调信号为1100-1900,minimun command设置为1100,然后校准电调,然后模式设置解锁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
一,找你买飞控的店家
二,找你买发射机的店家
三,选上两点。
解不了锁基本就那几点,之前给人解决过一次,也是你这控,
一就是发射机的油门值偏高,以CF默认参数只要小于1100就可以解锁的
二就是尾马通道是反向的,你要看你的杆方向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I:
除了机架楼主的配置和我的都一样,我的设置如下:遥控器的基本通道设置中调整各个通道的偏移量使得f3接收机 ...

这就看出来配置了!!
我晚会测试一下你说的
看看是否可行!
另外想请教一个问题:
怠速值测试出来之后
minicheck值怎么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就看出来配置了!!
我晚会测试一下你说的
看看是否可行!

把mincheck调高,它不影响油门行程,只影响解锁,低了无法解锁就调高,再调高。方法就是CLI里面set min_check = 1250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就看出来配置了!!
我晚会测试一下你说的
看看是否可行!

minicheck在哪里?好像没有调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minicheck的值要>怠速值么。?

mincheck与怠速和油门行程都无关,只影响解锁,如果无法解锁就把它调高直至可以解锁。你这个情况应该就是得大于怠速值。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控校准后,cf固件遥控器油门通道值显示的1104,微调最多调到1056左右!!

相应调节最低油门就好,你把地面站里面最低油门大于你的最低油门再到bl中将电调也调一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调是校准好了的,在cf固件里面!
遥控校准在控里面没找到,是遥感左右两边的微调么?
通道是正确的!

你的是什么控,扶她吧是在END POINT里面,天地飞8是在舵角设置里面,分左右行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是什么控,扶她吧是在END POINT里面,天地飞8是在舵角设置里面,分左右行程的

D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相应调节最低油门就好,你把地面站里面最低油门大于你的最低油门再到bl中将电调也调一下

我试试,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ncheck与怠速和油门行程都无关,只影响解锁,如果无法解锁就把它调高直至可以解锁。你这个情况应该就是 ...

呃,是这个样子。。我试试,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minicheck在哪里?好像没有调过

看krellzou视频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找你买飞控的店家
二,找你买发射机的店家
三,选上两点。

还没有找卖家,方法先收下了

网友K:
deviation固件,设置和正常的控有点不一样
首先确认通道正确,然后确定遥控器mixer菜单里的thr的曲线是一条斜线,而且混控在simple位置(不要选expo&dr或者complex)....
还有,检查油门锁,就是通道设置里的safety是由哪个开关决定。

网友L:
别动F3配置啊,调好了也影响线性和分辨率,调deviation的通道行程和内微调,直到最小1000最大2000中点1500

楼主:
引用 网友K:
deviation固件,设置和正常的控有点不一样
首先确认通道正确,然后确定遥控器mixer菜单里的thr的曲线是一 ...

现在可以解锁了,但是出了个新问题,解锁后,油门最低,电机转,然后不动油门,电机转速在慢慢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L:
别动F3配置啊,调好了也影响线性和分辨率,调deviation的通道行程和内微调,直到最小1000最大2000中点1500
...

油门最低点用微调只能调到1056左右,这是最低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油门最低点用微调只能调到1056左右,这是最低了

最低用通道行程调, 不是微调, 微调是调中心点的。 Deviation的通道行程可以调到+-150%的。 你现在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最低用通道行程调, 不是微调, 微调是调中心点的。 Deviation的通道行程可以调到+-150%的。 你现在是多 ...

你来张设定遥控器的照片吧

网友M:
我和你一样的控和固件,楼上都没说到点子上,你应该进CLI
输入命令
rxrange 看看是不是1000 2000如果是
输入
rxrange 0 1159 1841回车
rxrange 1 1159 1841回车
rxrange 2 1159 1841回车
rxrange 3 1159 1841回车
save回车
这个时候就应该正常了
再输入
set min_check=1100回车
set max_check=1900回车

save回车
就应该可以解锁了
这种时候不应该调控

网友M:
另外你遥控器校准的时候第一步摇杆是否都居中了?
比较怀疑你的deviation固件mixer调对了没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我和你一样的控和固件,楼上都没说到点子上,你应该进CLI
输入命令
rxrange 看看是不是1000 2000如果是

你这个做法当然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如果能够调到1000到2000, 那么还是调到1000到2000更好, 因为1000到2000比1159到1841分辨率高。我们总是首选使用更好的方法。 如果遥控器那边已经设到最大的+-150%了,还是调不到1000-2000, 那么第二步才使用你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低用通道行程调, 不是微调, 微调是调中心点的。 Deviation的通道行程可以调到+-150%的。 你现在是多 ...

是舵机行程里面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不能调吗,我的原本最低970多被我调到了997

可以调,没找到在哪里调的

网友L:
引用 楼主:
可以调,没找到在哪里调的

等到家了, 搞些图片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等到家了, 搞些图片给你吧

好的,我折腾了一下,貌似是在舵机行程里面,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最低用通道行程调, 不是微调, 微调是调中心点的。 Deviation的通道行程可以调到+-150%的。 你现在是多 ...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另外你遥控器校准的时候第一步摇杆是否都居中了?
比较怀疑你的deviation固件mixer调对了没

油门遥感居中就可以了,不是么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你这个做法当然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如果能够调到1000到2000, 那么还是调到1000到2000更好, 因为1000到2 ...

确实,按照官方推荐确实应该在控上调节,不过经过我的测试,这两者的差距基本感觉不到,我自己两架穿越都是这么调的。大概是我水平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和你一样的控和固件,楼上都没说到点子上,你应该进CLI
输入命令
rxrange 看看是不是1000 2000如果是

刚开始cf固件上面不是通道映射出来的数值中点是1506,油门最低点高于1100,所以我就折腾遥控器,调那个中立点,结果油门调不到1000,可能是方法不对,然后我就假设油门最低是1100,重新校准了电调,进行对应的设定,跟你说的方法类似,现在设定的是二挡开关解锁,现在可以解锁了,但是又出现一个问题,解锁之后推油,给最低油门,电机转,然后油门不动,电机转速明显上升,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L: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折腾了一下,貌似是在舵机行程里面,不知道对不对

是的,就是舵机行程。搞定了吗? 搞定了我就不用折腾了。 飞控连好电脑, 一杆打到底,比如横滚向左打到底, 然后开始调舵机行程, 调的时候电脑上能看到数据在变化, 直到调成1000。 然后向右打到底,调成电脑上显示2000。 然后回中, 电脑显示1500. 如果不是1500,调微调。 如果动了微调,还需要重复调整行程。 最后的目标就是1000-1500-2000。如果你实现了这个目标。 接下来就通过CLI把你以前改过的数据改回来。 在就是测试电机怠速。 如果multishot, 电机怠速一般1036。设定怠速后, 放一点余量来设min_check和max_check。 如果怠速为1036.  就选1030为min_check,中点是1500, 那么对称的max_check就是1970。  set min_check = 1030 回车
  set max_check = 1970 回车
  save 回车

这样就搞定了。当然还是建议用一个开关来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G:
遥控器舵机行程量改成125%,就是1000~2000了,飞控什么都不用改。

是这个图片么。?

网友:
引用 网友M:
确实,按照官方推荐确实应该在控上调节,不过经过我的测试,这两者的差距基本感觉不到,我自己两架穿越都 ...

还真是可能感觉不到,但是理论上是正确的。哈哈

网友M:
引用 楼主:
刚开始cf固件上面不是通道映射出来的数值中点是1506,油门最低点高于1100,所以我就折腾遥控器,调那个中立 ...

你还可以调mixer里面的……我记得调曲线里面比例可以最大调到125,电机自己加速我也不清楚?要不连飞控看看输入信号?如果飞起来没问题的话就没问题,我怀疑是pid不合适,或者是加速度计没校准。飞控认为静止的时候姿态有偏差才会去调整电机转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确实,按照官方推荐确实应该在控上调节,不过经过我的测试,这两者的差距基本感觉不到,我自己两架穿越都 ...

能爽飞技术杠杠的了已经,你的办法是可行的,我当时也是这么预想的,设定以后,但是没有解锁成功,设定一个二挡解锁,成功了,还是谢谢大神给的宝贵意见

网友L:
引用 楼主:
刚开始cf固件上面不是通道映射出来的数值中点是1506,油门最低点高于1100,所以我就折腾遥控器,调那个中立 ...

不着急, 这些都是有连锁关系的。 电机不是遥控器控制的, 电机是飞控控制的, 如果让飞控觉得需要提高哪个电机的转速,那个电机就会越转越快。 遥控器接收机和飞控的行程不校准, 飞控就会错误翻译你的指令,什么怪现象都会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L:
是的,就是舵机行程。搞定了吗? 搞定了我就不用折腾了。 飞控连好电脑, 一杆打到底,比如横滚向左打到 ...

我自己折腾一下看看,另外想请教一个问题,你那个失控保护怎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着急, 这些都是有连锁关系的。 电机不是遥控器控制的, 电机是飞控控制的, 如果让飞控觉得需要提高哪 ...

好的,我也按照你说的方法,把行程先调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还可以调mixer里面的……我记得调曲线里面比例可以最大调到125,电机自己加速我也不清楚?要不连飞控看 ...

是舵机行程,还是混控里面,头大,完全搞不懂,楼上有个就是叫我调舵机行程到125别的什么都不需要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折腾一下看看,另外想请教一个问题,你那个失控保护怎么设置的?

F3的失控保护可以缺省配置,不用改, 失控就熄火掉下来。但你可以测试一下,F3连电脑后,关控看看电脑上F3是否检测到失控,只要能检测到就没大问题了。如果不能检测到才需要根据关控时电脑上显示的油门值,来设定失控检测阀值。  但有一点我感觉蛮重要, D10上挑一个熄火开关, 这个开关打开, 油门通道输出要小于1000,比如970。 然后将同一个开关配到一个辅助通道, 比如通道7.这个通道接到f3里, 比如说AUX2. 就用这个AUX2来解锁。 我感觉这样做最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舵机行程,还是混控里面,头大,完全搞不懂,楼上有个就是叫我调舵机行程到125别的什么都不需要调!!
...

哈哈, deviation有很多版本的。 一个模型还有简单模式,高级模式, 有的还有高级二模式, 设定方法都有点不同。但是打杆到底, 边调边看到数据变化,就一定对。 两个地方你都可以试试。也不一定125, 调整到电脑显示1000, 调到多少算多少。

网友L:
引用 楼主:
是舵机行程,还是混控里面,头大,完全搞不懂,楼上有个就是叫我调舵机行程到125别的什么都不需要调!!
...

又看了一遍你的照片, 应该是第二张照片的地方。 第一张照片是设定最大值, 第二张照片是设定摇杆控制的范围。   假如要设定到125, 才能达到2000这个目的, 但是你在第一张照片的地方设定了110, 那么通道就达不到125输出。 所以先保证第一照片的地方大于125, 在第二张照片的地方设定125, 才能真正达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又看了一遍你的照片, 应该是第二张照片的地方。 第一张照片是设定最大值, 第二张照片是设定摇杆控制的 ...

调好了 ,但是还是感觉解锁了 油门给最低油,然后慢慢推一点,不动,电机转速会逐渐变高? 你遇到过这情况么?

网友:
是的, 油门大于min_check, 飞控就会猜你可能要起飞, 就会逐渐增高电机转速, 如果你的pid参数中的I设的过份大, 那么这种逐渐增大的程度会更剧烈, 飞机起飞了就好了。 如果开air mode,或者不启用motor stop, 解锁电机就怠速运转, 这时是不会越转越快的。

网友:
刚刚的解释可能有问题,应该这样说,飞控的任务是保持飞机平衡,当它检测到一边高了,它有两个选择,降低这一侧的速度,或增加另一侧的速度,如果飞机在天上,它能通过高度来决定那种办法是正确的,但如果在地上,它就有可能做错选择,加上不太合适的pid参数,超调大了,连锁反应,这个现象更严重。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调好了 ,但是还是感觉解锁了 油门给最低油,然后慢慢推一点,不动,电机转速会逐渐变高? 你遇到过这情 ...

这个现象说明你需要调整滤波和pid,我的飞机是不会这样的。飞控错一次不会导致这个现象,只有当一次又引起了下一次,连锁发生才会。这说明你的飞机存在振动和超调。

网友K:
引用 楼主:
现在可以解锁了,但是出了个新问题,解锁后,油门最低,电机转,然后不动油门,电机转速在慢慢变高

松杆转速慢慢变高是正常的(pid中的 i 起作用的表现,不影响飞行)。
校准加速度计,切手动,转速变高的情况会减少。
如果强制把pid中的i调成0,转速就不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松杆转速慢慢变高是正常的(pid中的 i 起作用的表现,不影响飞行)。
校准加速度计,切手动,转速变高的情 ...

也不用调成0就能做到不上升, 我昨天测试了自己的机子, 一台PID参数很保守的, 速度不会上升。 另外一些PID参数激进点的, 速度会慢慢上升, 但是一会就稳定下来,不再上升了(感觉这是最好的状态,建议楼主调成这种状态)。倒是长时间的这样停留在地面上,感觉远大于在空中的振动通过地面传递给飞机。有堵塞传感器的嫌疑。起飞的一瞬间容易失控。 要先锁机,再次解锁起飞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现象说明你需要调整滤波和pid,我的飞机是不会这样的。飞控错一次不会导致这个现象,只有当一次又引 ...

F3飞控在调参软件里面滤波怎么调?
PID 有相对应的参考值没?我的是X210机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F3飞控在调参软件里面滤波怎么调?
PID 有相对应的参考值没?我的是X210机架

BF3.0的滤波怎样设定? http://bbs.5imx.com/mobcent/app/web/index.php?r=webapp/share&tid=1231742&forumKey=vuXiNyyUWQ8TyNVIya

楼主:
帮我看一下

楼主:
表示调滤波完全看不懂啊!
上面的数字都是固件上默认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示调滤波完全看不懂啊!
上面的数字都是固件上默认的!

你的图是pid, 滤波在另一页。 设滤波要用黑盒子数据。 你先学学怎样用黑盒子, 方法以前的帖子里都有的, 你慢慢读。
下面是我的210的pid数据, 给你参考, 粗略的应该能用, 细调必须你自己动手, 方法一样以前有帖子详细介绍的。

网友L:
真正的大神在这里
在论坛上搜索 “邹”这个字就可找到F3使用的全套视频教程, 比如下面这个关于黑盒子的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mp;highlight=%D7%DE
关于PID调节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当然先看看自己控制飞机的能力, 如果手生,慎用帖子中将飞机调到临界振动的方法, 可能炸鸡哦。 从一个稳妥的PID开始, 慢慢向最佳参数靠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真正的大神在这里
在论坛上搜索 “邹”这个字就可找到F3使用的全套视频教程, 比如下面这个关于黑盒子的 ...

大神帮我看下:

zoom  10%

zoom  30%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帮我看下:

zoom  10%

滤波没调好,  杂音太多, 所以缩到10%看,线条是粗的。 调滤波,直到线条变细变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