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总是炸控啊,扶它爹t14sg也出问题

楼主(2016-10-25):
继之前乐迪at9炸摇杆电位器后,手头3只扶它爹t14sg两只出现触摸失灵,求教该咋修,已经拆开用洗板水清理过触摸部分的那个小电路板了

网友A:
把那蛋疼的帖子撕掉,你就瞬间感觉世界明朗起来。

网友:
洗板水洗这精密的设备

网友:
越洗毛病越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那蛋疼的帖子撕掉,你就瞬间感觉世界明朗起来。

顶,就这样搞,我都撕了有好长时间了

网友:
是不是可以换电位器,好像有看过类似的帖子。

网友:
不知道行不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顶,就这样搞,我都撕了有好长时间了

无也撕了有几个月,可以精确做到指哪打哪了。没撕的时候,连摔控的心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板水洗这精密的设备。

思科的三层交换,hp的刀片服务器都洗过,t14sg还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也撕了有几个月,可以精确做到指哪打哪了。没撕的时候,连摔控的心都有

我去撕掉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思科的三层交换,hp的刀片服务器都洗过,t14sg还怕?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网友E:
兄弟飞油鸡,那个触摸键不能进油,进了油就洗白,只有返厂修。

网友:
总觉得,怎么也得轰轰烈烈撞地球才能叫“炸”吧。。。。莫非提着遥控挂带往水泥地上抡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飞油鸡,那个触摸键不能进油,进了油就洗白,只有返厂修。

不玩油,听说甲醇接触多了鸡鸡会变小,所以不玩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同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