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舵机中立点问题,3GX,DSX9

楼主(2016-10-25):
3GX,DSX9,align 450PRO V2
1.按照老羊的帖子,在PIT螺距曲线,推油门到50调好中立点后,安装舵机臂,斜盘水平,微调,安装旋翼头,测试螺距为+11,-14度多。关闭飞机电,控油门打到0重新加电,再推油门到50,螺距就变了,中立点也变了,这个是什么情况。

2.按照50油门调好后,正螺距11度多,负螺距15度多,是不是通过调节三个舵机连杆解决,加长增加正螺距。

飞机买了很久了,一直没玩起来,没组织

网友A:
螺距曲线50?

螺距曲线,普通模式应该是 -2 0 +12度;油门可以是0-100%,也可以是0 55% 55% 55% 55% 的线,这个55%可以自己根据喜好自定义 !

0度螺距中立点机械上可以通过舵机臂安装角度、或者拉杆长短来调整;电子上,可以通过无副翼里面的参数来调节。不过,3GX我没用过,你可以仔细阅读说明书,上面有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距曲线50?

螺距曲线,普通模式应该是 -2 0 +12度;油门可以是0-100%,也可以是0 55% 55% 55% 55% 的 ...

可能没解释清楚,是这样我现在是油门锁定模式,推油门到50,水平安装舵机臂,调整斜盘水平,微调,安装旋翼头,螺距是+11,-14,然后断开飞机电源,将油门放到0位置,重新给飞机加电,这时候再将油门推到50,螺距就不是+11和-14了,变成+2,-18了,这个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能没解释清楚,是这样我现在是油门锁定模式,推油门到50,水平安装舵机臂,调整斜盘水平,微调,安装旋 ...

到亚拓专区去查查资料,提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亚拓专区去查查资料,提提问!

+10010

网友:
我和你一样的情况 都买三月了 自己折腾不出个结果。    就剩下正负螺距了

网友(2017-02-26):
我的470还在摸索安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