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机身震动,从没遇见过。

楼主(2016-10-25):
刚开始以为尾桨问题,后来发现是机身震动造成,由于全都换了7075主轴横轴,应该不是这方面问题。大桨取下还是震动厉害,手抓机身感觉还是震动厉害。现在怀疑主轴轴承问题,这个是富力原装,但是即使轴承问题也不至于震动那么大,无解了。

网友A:
你就没怀疑过旋翼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没怀疑过旋翼头?

旋翼头怎么了?

网友B:
旋翼头变形!主轴横轴有的新的就是歪的!还有推力轴承装反了没?

网友:
我一般排震的顺序:电机,旋翼头(包括主轴,横轴),尾轴,轴承,大小桨!

网友:
旋翼头整个换新的,世界一下安静了,我经常这么做的,不想排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旋翼头变形!主轴横轴有的新的就是歪的!还有推力轴承装反了没?

7075的主轴横轴不会弯的吧,我看了,同心度还行,应该不会,我怀疑是不是轴承框量造成。

网友C:
仔细检查一遍再说,轴承是否损坏?只是框点,不至于那么大震动

网友:
中联也顺便看看

网友D:
旋翼头最大可能性,中联应该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旋翼头最大可能性,中联应该变形了

不是中联,好像是主轴座上部那个1.6mm铜环磨损造成阻力增大,不知道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磨损后阻力增大,十分想了解机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检查一遍再说,轴承是否损坏?只是框点,不至于那么大震动

不是中联,好像是主轴座上部那个1.6mm铜环磨损造成阻力增大,不知道谁能解释一下为什么磨损后阻力增大,十分想了解机理。

网友:
那个是齿轮组上边那个铜圈吧,主轴座上面就是限位套了吧

网友:
不上大齿,上大齿不上旋翼头,最后上旋翼头。
排除法看看吧!

网友E:
我也是飞越450pro旋翼头挺垃圾的,偏心
先将就用以后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让你一样一样排查,你不听,每次都是想当然

你也说了,没见过铜套磨损,可是确实磨损严重,没给你打电话之前已经把尾部问题排除了,电机问题也排除了,1个月前因为铜套磨损阻力增大,差点过放电池,等铜套配件到了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飞越450pro旋翼头挺垃圾的,偏心
先将就用以后升级

不是那个问题,我已经升级7075短中联了。

网友:
先把各个零件名字弄懂再说!然后机身总成拆了从装。主要没看见你的飞机,如果在我手里未必是什么大问题!慢慢捣鼓吧!目测你太白,装机问题。

网友:
先把大齿盘中心座,单项轴承套,限位铜环,主轴限位箍搞清楚都是什么玩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