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宵两天成果】搞定Datalink Pro电台功率增强问题

楼主(2016-10-25):
(新人第一帖,欢迎交流讨论!!!)
很多飞友们在使用地面站和D-RTK 的时候,如果想要飞行或者测绘的区域比较大,或者是信号环境不好,比如遮挡物太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发现电台的信号不够用了,或者一些地方的信号太弱收不到了……

这种时候,要不想抱着基站到处移动,那就只能增强基站和移动端之间的发射功率,来获得更大的覆盖面积和更强的传输能力和接收效果……目前大疆的产品,本身的质量和信号强度都是做的很好的,在增大功率之后能够非常稳定的获得更强的通信条件(亲测有效!)

针对DJI 的DATALINK Pro电台基站,这里就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在这里分(偷)享(偷)一下……替换文件在附件中!下载可用!(上传不了附件,我就把文档内容放在正文中,大家可以创建一个Txt文件,命名为data_link_cfg.txt,然后把下面那段参数粘贴进去,就get到了一个新的data_link_cfg.txt,把原来的替换掉就好,也可以直接打开原来的txt文件,删除里面的参数,复制下面的所有数据。注意做好备份!!免得出错不能用……

对了!提醒一下各位!中国无线电管制比较严格,稍有不慎就会违法!

增强功率有风险!开飞需谨慎!个人的作死行为!楼主不负责背锅!

1. 找到DJI Assisant 2软件的安装目录
2.进入到Assisant -> Data文件夹下
3.找到data_link_cfg.txt文件,如果该目录下没有data_link_cfg.txt文件,那么需要将电台的开关拨到COMBO_SW4档位上,然后通过USB线连接电脑,就会自动生成该文件。
4.替换data_link_cfg.txt文件,重启DJI Assisant 2。(最好将之前的文件进行备份)此文件是楼主研究了两个通宵调试出的配置结果,然后发现在这个文件里的参数是控制功率的!
5. 将电台的开关拨到COMBO_SW4档位上,然后通过USB线连接电脑,如果软件上显示设备断开过一次连接,但又自动回复连接的话,表明已经成功,功率已经增强。
6.电台在增强了功率之后,DJI Assisant 2上原先的设置经实测均可以正常使用,但每次在更新电台固件之后就会被强制更改为正常功率,用户需要重新使用此方法增强功率。

在实际测试中会有以下一些问题点需要注意:
1.基站电台与移动端电台均需要使用此方法进行增强功率,增强过的与未增强的电台之间由于射频参数不一致将不能通讯。
2.在进行功率增强操作的时候,电台中存储的连接信息将会被清除,相当于使用了下图中的这个按钮的功能,因此在基站电台与移动端电台都增强过功率之后,需要重新对频。
3.在更新电台程序的时候,增强功率的功能会被强制复位。需要重新使用该方法进行增强功率,也需要重新对频。

(咦,怎么没有办法上传附件和图片~)
那我直接把data_link_cfg.txt文件的文件内容数据粘贴过来,大家直接复制粘贴,覆盖掉原来的数据就好
prj=qf450
device=data_link
mode=0
cfg=default
ant=1
mode1=1024
mode2=32
mode3=19
mode4=512
mode5=125
settings=1
cfg.ext=1

网友:
这是高人

网友(2017-09-15):
楼主大神,补充一点。
data_link_cfg.txt 默认是只读权限,需要去掉此权限才能顺利修改。

网友(2017-12-18):
兄弟 请问DATALINK PRO 数传电台的地面站软件在哪里下载?  这个软件是用在PC端的嘛?

网友(2018-04-11):
楼主威武,
调完感觉距离还是不太够,能大致说下每个参数的作用么?
我想进一步调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