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可以换3段开关吗?

楼主(2016-10-25):
请问各位大侠,futaba 14sg的最上面2个二段开关,可以换成3段开关吗?需要改电路还是直接换上
三段开关即可?谢谢赐教!

网友:
那么多三段都不够用了?

网友A:
除了那个全是3段,还不够用?拆过,不能简单的换开关,

网友B:
心理因素而已。我没见过把所有八个开关都用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心理因素而已。我没见过把所有八个开关都用光的。

DLG里面确实不够,很多人用Graupner;我的发射键都换了左手!

网友C:
一般的固定翼和多轴还是够了    你不会是玩直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固定翼和多轴还是够了    你不会是玩直机的吧

玩DLG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那个全是3段,还不够用?拆过,不能简单的换开关,

拆过的就已经不多了 ,好像印象中看过Futaba 8 的可以进入工程模式;改成3段的。但是不知道14SG行不行?

网友C:
换控吧                             大妹子还是不错的  就是重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控吧                             大妹子还是不错的  就是重了点

换控贵啊!接收机和气压传感都配齐了。

网友D:
好像不行,线路不一样

网友E:
futaba全系列控最上面2个都是2段

楼主换一种计时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不行,线路不一样

是吧,开关都买来了;想问问再动手,免得再焊接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E:
futaba全系列控最上面2个都是2段

楼主换一种计时方法吧

,右边的想变成3段,拨一下报高度,再拨一下播上升气流和下降气流(同时记录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右边的想变成3段,拨一下报高度,再拨一下播上升气流和下降气流(同时记录数据)

支持你,哥们好好加油想想办法,弄好了记得发个帖

网友:
不是吧 这么多开关不够用?

楼主:
不是吧,这么多人 就没有人知道?

楼主:
今天汇报一下,换了3段开关;没有改动线路,发现只有第一 第三路有作用,看来需要改动内部模式或者线路。

网友:
两段三段互换位置没问题,无中生有加个档还没见过。

网友:
肯定要动线路,否则换八段开关也只有两段的功能!

网友:
DLG,一个发射的自动回弹,一个普通的3段切模式。。够了啊。。哪要那么多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的固定翼和多轴还是够了    你不会是玩直机的吧

玩电直就更不需要那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控吧                             大妹子还是不错的  就是重了点

大妹子的过夜费也太贵啊

网友:
不需要动线路,换了开关进去设置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