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想入电直,求老司机带路

楼主(2016-10-25):
本人是玩穿越的,手动没问题,想入电直,之前没玩穿越前买了一架澄星的3D直升机,发现很难操控,后来2手卖掉,现在我又想玩下电直,求老司机带路。我就想先玩下小的机,没那么危险。有什么机型推荐下。还有你们用什么模拟器练习的。还有什么是新手要注意的

网友A:
模拟器用realflight G7    凤凰  都可以

注意事项啊,最好找个人带,否则注意事项太多了

网友B:
电直是被难练的    如果真想玩建议模拟器  最多入个无双100级左右小飞机试试    行就继续玩大一级的450

网友C:
手动没问题就直接上450吧。便宜的飞越、富丽,不过精度差些,虚位大些,材质差些,易滑丝。好点的上亚拓。建议无副翼机型。然后电直论坛潜水看配置与装调机。

网友D:
最低450开始。。更小的就别去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低450开始。。更小的就别去试了。。

感觉大机很危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用realflight G7    凤凰  都可以

注意事项啊,最好找个人带,否则注意事项太多了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直是被难练的    如果真想玩建议模拟器  最多入个无双100级左右小飞机试试    行就继续玩大一级的450

淘宝搜不到无双10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动没问题就直接上450吧。便宜的飞越、富丽,不过精度差些,虚位大些,材质差些,易滑丝。好点的上亚拓。 ...

一开始不敢上大机,第一贵,第二太危险,我看那些人玩那个伟力也可以玩得很好

网友D:
450算不上大鸡。但比450以下的都好飞,配件便宜且多。。450以下的还别飞,怕打击信心,当然信心爆棚的自便

网友E:
我从911玩到500,目前觉得好飞又省事的机型有三个,伟力k120但是需要切舵机臂,450pro,其他的要么太费钱要么太伤神

网友E:
还漏了一个911

网友:
K120,必须新买就切舵机臂,然后切开的地方套段热缩管!

如果有草地,国产小鸡绝对比450适合练习。

网友:
直接上450

网友F:
先练模拟器,待形成基本条件反射后上小机,然后视情上450,这样能降低炸机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算不上大鸡。但比450以下的都好飞,配件便宜且多。。450以下的还别飞,怕打击信心,当然信心爆棚的自便
...

是不是大点的机会稳点,那装一个450用什么牌子,大约要多少钱,自己有控,炸坏了,维修方便不,维修费用高不高,通常用什么多大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先练模拟器,待形成基本条件反射后上小机,然后视情上450,这样能降低炸机成本,

有人说小鸡难玩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大点的机会稳点,那装一个450用什么牌子,大约要多少钱,自己有控,炸坏了,维修方便不,维修费用 ...

直机新手8月份入的坑,新手选机首先考虑的就是耐炸,这是最重要的,所幸我入的机机都比较符合这个条件。入门是伟力的xk110,改个碳纤主轴随便炸,这小鸡只要炸前切熄火,基本就是捡起来接着飞的节奏,不用修很省心,我倒飞悬停和航线完全是炸会的,就没怎么练模拟。进一步的3d动作推荐练习神机泰世x3,小鸡玩会了x3稳如狗,我现在已经在练自旋翻了。。这飞机三轴比同级别粗,只要切熄火很难弯,改皮传换碳尾管,练习妥妥的。
xk120别入,横轴和110一样细,动力又强,即使切熄火也每炸必修,感觉小鸡还是1s的动力适合新手,其它都是给老鸟休闲玩的。
一定要会切熄火,开着油门撞地上,啥飞机都会坏的。。

网友:
所谓的小机难玩是因为比大机要灵活一些,但小机绝对耐炸,一般的小炸不用换件从地上捡起来可以继续飞,降低了炸机成本。
但不管飞小机还是大机,建议一定要在模拟器上把要飞的动作练得滚瓜烂熟,形成条件反射后再上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机新手8月份入的坑,新手选机首先考虑的就是耐炸,这是最重要的,所幸我入的机机都比较符合这个条件。 ...

你的是伟力K120的啊,意思是说你建议我新手先入K110的无刷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