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怎么根据电池 跟电机的KV值 选择桨叶的尺寸?

楼主(2016-10-25):
如题: 因为我炸过好多次飞机, 买的  都是那种没有遥控器跟发射机的 电机 电池 电调都是用商家给配好的现成的,现在我想自己弄个 ,这个东西有公式吗?还是 纯粹根据经验来配? 我 只知道 KV值大的 配小桨, KV 值低 配 大浆,   那多少是大?多少是小, 根据什么来判断配多大的浆呢?

可能新手问的问题比较白痴 啰嗦点 希望老司机 谅解   怎么回答都行  谢谢大家 也希望你们技术越来越好! 还望大家各抒己见啊! 谢谢啦!

楼主:
没有人啊

网友:
个人浅见   根据机身重量和轴距选配电机那些    首先你的轴距限定了你的浆    然后根据浆再选电机电调  至于那些所谓的公式我就不知道了  论坛以前好像见到过那种计算器 但是没留意那玩意       电机的话淘宝店铺大部分都标了参数的  自己看

网友:
1、估算起飞中重量,空机+电子设备
2、根据翼展,可以适合的最大桨径
3、选合适的电机

网友:
不能仅仅根据KV值来决定桨的尺寸,比如同样是KV1000:2216电机最大能带10寸桨全油门不烧,而2208只能带8寸或9寸,这是由于电机扭力决定的,一般都会参照电机厂家给的推荐配桨力效表来决定用桨。固定翼一般用推荐桨中偏大的,强调不烧电机情况下的最大推力,多轴一般用偏小点的,强调电机对桨的掌控能力。

网友:
转》--- 电机、浆、电池、机型的相互关系
电机KV值:电机的转速(空载)=KV值X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转速(空载)就是10000转/分钟。
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所以,KV值的大小就与浆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
例如:1500MA,10C,    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
如果该电池长时间超过15安或以上电流工作,那么电池的寿命会变短、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一般电机与浆是这样配的:
3S电池下;KV900-1000的电机配1060或1047浆,9寸浆也可
               KV1200-1400配9050(9寸浆)至8*6浆
               KV1600-1800左右的7寸至6寸浆
               KV2200-2800左右的5寸浆
               KV3000-3500左右的4530浆
2S电池下;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因为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假设)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
机型与电机、浆的关系:
    一般来说: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但浆与电机也有着上面所讲的关系。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上面浆的大小与电流关系有讲到)。
     所以模友在选择玩什么机型的时候就要注意这4者的关系,尤其是新手选择机型,一定要看这机型翼展大小选择配电机、浆、电池,特别要注意的是,不能用大浆配高KV的电机,否则烧电机还影响了电池,有可能连电调也烧掉。
    另外,有些模友误认为,电机的推力越大,飞机就能更加克服阻力飞得更快,这个问题就留给有兴趣的模友去讨论一下了。
(小贴士、汽车挂1档不管走平路还徒坡同样自如,挂4档在平路起步都很辛苦,你们说1档好力还是4档好力,1档跑得快还是4档跑得快)

网友A:
你以前飞的那些都叫玩具,那种飞机不是航模!根本达不到飞航模的感觉

网友:
参考厂商给的参数。螺旋桨是转速越慢螺距越小叶数越少效率越高。

网友:
应该根据你自己的飞机情况来确定。腰推尾推机受空间限制,只能用小桨,但效率低下,费电。前拉机桨叶尺寸与翼展有关,太大的桨反扭厉害,一般一米机桨叶尺寸为十英寸比较好。然后根据桨确定电机的kv值,根据飞机大小确定电机大小,这就要算出翼面积,根据你飞机的要求确定翼荷载,大至确定飞机起飞总重量。选择拉力合适的电机,相应配合的电池。说起来复杂,真正老🐦估算也八九不离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以前飞的那些都叫玩具,那种飞机不是航模!根本达不到飞航模的感觉

要时速达到160公里的才叫航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以前飞的那些都叫玩具,那种飞机不是航模!根本达不到飞航模的感觉

大仙 跟我讲下飞航模是什么感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仙 跟我讲下飞航模是什么感觉?

玩具就是玩具,幼稚!你论坛问谁谁都说是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具就是玩具,幼稚!你论坛问谁谁都说是玩具!

我问的是问题,是来请教问题的,因为不懂所以来请教,来学习,我没看到你回答我,倒是看到你有种装逼的优越感,我也看了你的帖子了,你的不是玩具?飞了那么几个破飞机就来我帖子里来炫耀?到底谁幼稚?降落拿大顶?大头朝下?你飞“模型”的技术真棒!楼上那么多位不管懂不懂吧,人家都给点意见,我很谢谢大家,你可以不搭理我但是你别拿压低别人来抬高自己好吗!还玩具,还模型呢!你可真有意思!

楼主:
另外问下论坛的前辈,冲浪者X8是模型还是玩具?我是从飞这个开始入门的!你们随便说!我虚心接受!我接受不了上来就分层的!

网友:
你以前飞的那些都叫玩具,那种飞机不是航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