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法快速提升HCP80V2动力

楼主(2016-10-25):
矮子里拔高个,能感觉到提升不过也不要抱太大期望,这机的动力再怎么折腾也就这样了

网友A:
可能换同厂的HCP60的马达能提升部分动力,比HCP80的长几个毫米。

网友:
换无刷套装。。。爆好多的。

网友:
减重!那条转换线1g了严重影响飞行性能

网友:
直径换mcpx的头多好,这样等于两个接口,阻力更大

楼主:
是的接下来可能把插头换掉
这个电池的好处是可以直接插进电池座不需做任何改动

网友:
720 8T齿轮+8520 9T齿轮,双发,动力妥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能换同厂的HCP60的马达能提升部分动力,比HCP80的长几个毫米。

什么60比80电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60比80电机大!!

鹅也不知道!
实测是852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