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模友们,跪求视频编辑的软件,在线等,谢谢了。

楼主(2016-10-25):
我也是一个模友,上周末搞了一个同学会,有原视频50分钟+照片100多张,想自己做一个20分钟左右的视频,用那个视频编辑软件最容易,最好的免费的,谢谢大家

楼主:
EDIUS和会声会影和PR     是不是一般都用这3个软件呢?各位前辈给我推荐一个把,不胜感激

楼主:
原视频是DV拍摄,清晰度很一般,照片是单反拍摄的。如果有郑州的朋友愿意带薪上门指导或者我请吃饭,或者谁会制作,请站内我。哈哈

网友:
电脑系统自带一个叫movie maker,或者下个免费的会声会影

网友A:
爱剪辑最简单吧……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爱剪辑是不是开头和结尾都有爱剪辑的字幕  可以去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剪辑最简单吧……

看来都说爱剪辑最好用,用爱剪辑制作视频是不是第一步合并视频,然后剪切去掉不需要的视频,然后插入照片,最后插入音乐 特效 字幕 这个制作流程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都说爱剪辑最好用,用爱剪辑制作视频是不是第一步合并视频,然后剪切去掉不需要的视频,然后插入照片 ...

爱剪辑是傻瓜式的,你导入各段录像之后选择需要的部分,最后确认之后软件会合并各段你保留的录像并输出为一段录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剪辑是傻瓜式的,你导入各段录像之后选择需要的部分,最后确认之后软件会合并各段你保留的录像并输出为 ...

您好 现在有个疑惑就是  比如我有几个个小段的视频,已经合成了50分钟的视频,但是我只想要其中的20分钟,而且这20分钟不是连续的视频,这样可以操作吗?怎么操作呢 谢谢了 我现在只会截取其中一段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爱剪辑是傻瓜式的,你导入各段录像之后选择需要的部分,最后确认之后软件会合并各段你保留的录像并输出为 ...

是应该先全部合成再分段截取   还是先分段截取再全部合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现在有个疑惑就是  比如我有几个个小段的视频,已经合成了50分钟的视频,但是我只想要其中的20分钟 ...

同一段视频作为源文件反复提取N次,就可以截取视频中的片段N次……

网友:
爱剪辑这个软件很简单的,我就是没人教,用一次就会了。楼主你自己下一个自己试一下,没想象中的那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