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无人机的经典8问

楼主(2016-10-25):
        1.什么是通道?

  通道就是可以遥控器控制的动作路数,比如遥控器只能控制四轴上下飞,那么就是1个通道。但四轴在控制过程中需要控制的动作路数有:上下、左右、前后、旋转,所以最低得4通道遥控器。如果想以后玩航拍这些就需要更多通道的遥控器了。

  2.什么是日本手、美国手?

  遥控器上油门的位置在右边是日本手、在左边是美国手,所谓遥控器油门,在四轴飞行器当中控制供电电流大小,电流大,电动机转得快,飞得高、力量大,反之同理。判断遥控器的油门很简单,遥控器2个摇杆当中,上下板动后不自动回到中间的那个就是油门摇杆。

  3.飞控的用途?

  飞行控制器一般简称飞控,如果没有飞控板,四轴飞行器就会因为安装、外界干扰、零件之间的不一致型等原因形成飞行力量不平衡,后果就是左右、上下的胡乱翻滚,根本无法飞行,飞控板的作用就是通过飞控板上的陀螺仪,对四轴飞行状态进行快速调整(都是瞬间的事,不要妄想用人体控制完成),如发现右边力量大,向左倾斜,那么就减弱右边电流输出,电机变慢,升力变小,自然就不再向左倾斜。

  4.为什么需要电调?

  电调的作用就是将飞控板的控制信号,转变为电流的大小,以控制电机的转速。

  因为电机的电流是很大的,通常每个电机正常工作时,平均有3a左右的电流,如果没有电调的存在,飞控板根本无法承受这样大的电流(另外也没驱动无刷电机的功能)。

  同时电调在四轴当中还充当了电压变化器的作用,将11.1v的电压变为5v为飞控板和遥控器供电。

  5.买多大的电调?

  电调都会标上多少A,如20a,40a这个数字就是电调能够提供的电流。大电流的电调可以兼容用在小电流的地方。小电流电调不能超标使用。

  根据我简单测试,常见新西达2212加1045浆最大电机电流有可能达到了5a,为了保险起见,建议这样配置用30a或40a电调(大家用20a电调的也多),说买大一点,以后还可以用到其他地方去。

  6.电调编程什么意思?

  首先要说明电调是有很多功能模式的,选择这个功能就是对电调编程。

  编程的途径可以直接将电调连接至遥控接收机的油门输出通道(通常是3通道),按说明书,在遥控器上通过搬动摇杆进行设置,这个方法比较麻烦,但节约。另外,还可以通过厂家的编程卡来进行设置(需要单独购买),方法简单,无需接遥控器。

  为了保险,一定要将购买的电调设置一致,否则容易难于控制。如:电调的启动模式不一样,那么有些都转很快了,有些还很慢,这就有问题了。

  注:通过遥控器进行设置电调,一定要接上电机,因为说明书上说的“滴滴”类的声音,是通过电机发出来的。我开始就是因为没有接电机,还疑惑怎么没声音,以为坏了。

  7.螺旋桨的型号含义?

  同电机类似,桨也有啥1045,7040这些4位数字,前面2位代表桨的直径(单位:英寸1英寸=254毫米)后面2位是桨的角度。

  8.什么是无人机的正反桨,为什么需要它?

  四轴飞行为了抵消螺旋桨的自旋,相隔的桨旋转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需要正反桨。正反桨的风都向下吹。适合顺时针旋转的叫正浆、适合逆时针旋转的是反浆。安装的时候,一定记得无论正反桨,有字的一面是向上的(桨叶圆润的一面要和电机旋转方向一致)。

网友:
又是无人机

网友:
多轴就多轴...一听无人机就讨厌

网友:
能飞多高?飞多远?飞多久?

网友:
做的还是买的?去哪买?多少钱?

网友:
能装色相头不

网友:
经典问题不是“飞多高?飞多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