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c数问题。

楼主(2016-10-25):
小弟新手,最近弄了一架h4580的机架,naza lite飞控,恒力4225 kv610的电机,铂金30a,1238碳桨。起飞重量 2.3kg,使用 4s 5200 30c的电池,飞控一级电压 14.8v,二级电压设置的14.4v,悬停时间12分钟,这个时间还正常?
之后换成4s 8000 20c的电池 ,飞了5分钟就一级电压报警了。
另外的问题是用5200的电池 50%油门就能起飞,8000的电池 油门得到60%+才能动。
最后请教下大神,电池的c数对于续航有影响么?我只知道高c数的电池比较暴力。

网友:
没影响,C数高只是持续放电电流高(是可以猛一点),容量高才能增加续航,但注意总重量

网友:
想续航应该减重或者加容量吧,但不应该太重了,有个合理配置

网友:
换8000的比5200的重了,当然起飞需要更大油门……

网友:
你这种现象就是典型的要了容量忘了重量。
你用5200mah的30C时的起飞重量已经2.3公斤了,其中电池重量约500克,再换成8000mah的20C的电池,预计总重量会增加260克,虽然C数小了,但容量的增加同样会增加重量。
要想得到最佳的悬停时间,只有在2.3公斤的拉力时,读取整机电流,并且每增加和减少100克拉力时读取实测电流,得到实测的在不同重量时的整机力效,然后,再找到增大电池带来的重量的拉力时的电流值,通过计算新电池容量的悬停时间,你就能找到最合适的电池容量配置。
也就是说,并不是增大了电池就能无限地延长悬停时间,要想得到最佳的配比,还是得多进行实际测量数据。
另外,你测试现用的12寸桨以后,可以考虑测试一下1347桨,个人觉得你现在的电机,用13寸桨能得到更高的力效搭配。个人觉得12分钟,应该还有提升的空间。
至于C数,20C都应该已经够你用了,毕竟你现在的机身重量,不适合做什么暴力飞行,当然C数超高,内阻越小,压降自然越小,放电能力也就越大。
最好有2公斤到2.5公斤范围的拉力实测数据,记得分享出来哦,因为我预算的四轴也是3508(恒力的W4225其实就是定子3508)和你的这个重量区间。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