伞齿计算求助

楼主(2016-10-25):
已知的数据有这些 这个v2 v1的尺寸怎么算 有懂行的帮忙算一下

网友:
看图上应该是V=分度圆Dp/2+总高度H

网友:
编辑不了了,v=D/2+H

网友:
实际使用伞齿应该能纵向移动调整间隙,然后再固定,要么就买来装配实际测量,根据实际尺寸来确定

网友(2016-12-04):
虽然看不懂,但是还是要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