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470L电调偶发全速启动

楼主(2016-10-25):
亚拓470LP kit套装的50A电调,定速模式,偶发没有缓启动的问题,而是马达全速启动,而且毫无规律可循!

有时候在上电的第一次推油门,有时在熄火后,超过30秒后再推油门或者关熄火开关后………………

楼主:
已返厂,等待后续消息!

网友:
亚拓470带的电调BEC輸出:5~8.4V無段可調式,承受電流持續 3A,瞬間6A 相比 Platinum-50A-V3:BEC输出电压5.2V/6.0V/7.4V可调,输出电流持续7A,瞬间15A;对比才知道,厉害了我的盈!

网友:
470跟380那个好飞?

网友A:
大槳的傷痕應該是撞到軸承不是槳夾

网友:
亚拓的轴承不咋地,听声音很难听

网友:
这硬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槳的傷痕應該是撞到軸承不是槳夾

折叠对照了一下,还真是!

网友B:
返厂包来回运费吗?我的也是。不关哪个模式都有突然加速的情况。
而且就算是缓启动开始,尾巴还是会甩一下,跟玩具一样。实在无语

网友:
返厂啊大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返厂包来回运费吗?我的也是。不关哪个模式都有突然加速的情况。
而且就算是缓启动开始,尾巴还是会甩一下 ...

噢!

您也有此问题?

看来不是个案?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37715&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

您也有此问题?

这电调实在让人无语了。

网友:
peng sir,您有qq吗?想请教您一些飞行技巧问题,之前看了你很多视频,很受益。望指教

网友:
亚拓50A电调缓启动测试     油门曲线设置

缓启动视频

网友:
不用反了 都一样 我的也是 凑活用吧

网友C:
从450l 到 470l 习惯吧,45a到50a都一样,启动甩半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450l 到 470l 习惯吧,45a到50a都一样,启动甩半圈

看来只能用好赢50v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