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截断软轴?

楼主(2016-10-25):
只要350mm的软轴,卖家给我550mm的,烦!现在要把它截断。请教一下怎么切菜不会使软轴的钢丝爆开。之前看帖子说先上锡再切断,是吗?

网友:
建议让卖家换,我以前是用砂轮磨

网友A:
电磨上小砂片,旋转切割。轻松截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磨上小砂片,旋转切割。轻松截短!

这样可以保证钢丝不爆开吗?

网友:
小电摩高速小进给就行了

网友B:
3楼5楼正解

网友:
找个加工塑钢门窗的,无齿锯秒秒搞掂

网友:
50-60mm直径,0.5mm厚度左右的金刚砂切割片最适合,实在不行就在个微型的三角形小锉刀,比好断点慢慢的环锉,多点耐心就o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保证钢丝不爆开吗?

不会的,切割多次了,没有问题!

网友:
钢筋钳咔擦就断了,砂轮上磨端面,再上锡打磨~~~

网友(2017-04-03):
引用 网友B:
3楼5楼正解

如果软轴受力不均匀是不是也会坏的快,最近手里有个船玩了四块电,打开后发现软轴有点拧劲,里面已经断了。
软轴两头都被我磨了,也就是说软轴里外都分开了,一头还是用顶丝固定的。
有一头正方形我回想了一下好像是焊死的,磨掉了是不是容易受力不均?

网友:
钢丝钳钳住,铁锤一下,又快又齐,还不会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