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大家都用的什么天线?

楼主(2016-10-25):
我的穿越机都是棒子加肥沙蘑菇天线每次飞怎么感觉飞出了50米就开始没图传信号了,发射机用的欧姆威600M也不差啊,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网友:
天线也看质量的,路由器那种天线还有图传送的天线虽然标筑波比是1.5以下,有人测过,普遍都在3以上。航模的天线筑波比小的一般都买60_150一根

网友:
接收机是什么

网友A:
正常,穿越的碳机架干扰信号很明显,泡沫固定翼的图传距离比穿越大多了。天线原装棍子和另配蘑菇都可以的。

网友A:
如果50米没信号还有可能是炸机导致SMA头虚焊把功放烧了,我就遇到过一次,焊点有裂纹都要重新焊接。

网友:
50米  600的图传 不科学    天线的问题吧  发射和接收天线

网友:
600mw的功放,接收距离不到50M,肯定有问题啊!

网友:
1.炸鸡把图穿的功放炸坏了。2.sma接头炸松了。3。可能你对频的时候对到频率很相近的频段上去了,很多自动搜频都有这个毛病,最好手动对频道。没说全的楼下补充。

网友B:
600mw图传, 50m范围飞, 会碰到很多区域,屏幕开始闪,图像模糊不稳定。 感觉很正常, 各种干扰,各种遮挡,复杂环境导致的,买什么天线都没用。当你碰到这种情况时,尝试25mw,200mw, 600mw的图传,会发现效果差不多,所以飞穿越要雪花屏,同时放弃图像稳定清晰的奢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00mw图传, 50m范围飞, 会碰到很多区域,屏幕开始闪,图像模糊不稳定。 感觉很正常, 各种干扰,各种遮挡 ...

熟悉电磁辐射的人花时间总会找到办法一般穿越机的画面差原因很多, 一个是供电干扰,一个是多径干扰,还有些人的遥控加了功放,这个干扰最大
供电干扰加LC滤波电路(要严谨设计,不是随便串个电感,并个电容), 多径干扰的话收发都用蘑菇会好些。  遥控加功放需要在功放的输出口加滤波器
但是要达到固定翼FPV的水准,难度还真是挺大的

网友:
肯定不是天线问题  看看接收机吧

网友D:
用原配棒子天线就很好,我都是用原装棒子天线,发射3dbi 接收6dbi + 14dbi  效果好

清一色棒子天线300米范围无压力

可能图传与机架接触   我也试过之前好好的 炸了几次飞50米就花屏 还怀疑图传坏了,后来重新安装一次机架,图传用海绵隔开,结果又正常。

然后就是有可能发射或接收天线问题,朋友买到做工差的6dbi天线 也是30米就花屏  拆开看看做工好差 晃一下听到响声。

网友:
我也碰到楼主这种情况 有颗稍微大点的树就闪的厉害 不知道如何是好

网友:
600mw的功放,接收距离不到50M,肯定有问题啊

网友:
手工对频,再检查一下

网友E:
现在满tb都是假货 尤其是那个飞沙蘑菇  根本没用的 几块钱的棒子天线也比他效果好   就是那些黑作坊 流水线的生产 大概弯个四叶艹的形状 装上配件就高价买出去了  根本就没测试过增益的 他们也不会那么傻 花钱去买那些专业的测试设备 听说驻波要大于3

   为什么棒子天线会比那些蘑菇好呢 原因很简单  棒子天线做工相对要简单的多  线材买来就是50阻抗的了  切个长度 就可以了 一般误差不会大的了哪里去 其实你自己都可以买线回来做个5.8g铜管天线 很容易 但是四叶 三叶就不同了 材质 角度 等等都有要求最重要的是最后要经过仪器检测的  黑作坊的东西 哪会给你检测啊  做出来就卖了呗  管你死活 反正钱一样坑着  你要说效果不好 他理由多的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现在满tb都是假货 尤其是那个飞沙蘑菇  根本没用的 几块钱的棒子天线也比他效果好   就是那些黑作坊 流水线 ...

天线只需要3种
1、导线天线,屏蔽层外露1/2或1/4波长即可,最易制造,0dB全向。
2、棒子天线,头尾信号弱,周围信号强,有3dB 5dB等,价格便宜。
3、平板天线,定向高增益,适合装在接收上面。

所以说看起来蘑菇还真没啥意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熟悉电磁辐射的人花时间总会找到办法一般穿越机的画面差原因很多, 一个是供电干扰,一个是多径干扰,还 ...

是的,就是干扰的问题, 现在到处都是wifi,各种基站。 遥控器功率放大这种我们可以控制,但是复杂电磁环境我们控制不了。我一次到空旷的野外, 情况虽然好很多,但是依然存在。买了上百块的天线, 进口的好几百的图传和接收。 屏幕就能不闪了? 画面就能稳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用原配棒子天线就很好,我都是用原装棒子天线,发射3dbi 接收6dbi + 14dbi  效果好

您视频展示的效果确实非常棒, 也没用什么特别贵的设备,我很羡慕。
您后面讲到的几个低级错误,我一定是排除了的。除了海绵隔开图传,您还有什么特别的做法和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视频展示的效果确实非常棒, 也没用什么特别贵的设备,我很羡慕。
您后面讲到的几个低级错误,我一定 ...

这也是我猜的 我也不清楚 反正拆机在装一次就解决了  线也重新布过 器材是相同  天线原配的 买也就 3-6元一条  双接收一体屏和平板天线贵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干扰的问题, 现在到处都是wifi,各种基站。 遥控器功率放大这种我们可以控制,但是复杂电磁环 ...

解决干扰问题是个系统工程, 2.4g的棒子效果好,是因为路由天线的用量非常大,有竞争形成了物美价廉的局面,而5.8g的市场相对比较乱。再有天线增益并不是越高越高,喊口号增益虚标的除外。实际上要想增益高,必须压缩其它地方的能量,集中到需要提高增益的地方。 实际飞行,就体现在某一个方向信号很好,换一个方向就差很多了
所以有了双接收机做补充。
穿越得应用场景比较复杂, 圆极化能极大改善多径效应

个人觉得质量可靠的蘑菇天线,在穿越中用处还是很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解决干扰问题是个系统工程, 2.4g的棒子效果好,是因为路由天线的用量非常大,有竞争形成了物美价廉的局 ...

蘑菇是上半圆信号强 下半圆信号弱,棍子是头尾信号弱周围信号强。感觉棍子比蘑在穿越稍微好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蘑菇是上半圆信号强 下半圆信号弱,棍子是头尾信号弱周围信号强。感觉棍子比蘑在穿越稍微好点。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3885,这个可以参考下

网友F:
这么夸张?我准备拉锯测图传距离的,结果失控返航,图像还很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3885,这个可以参考下

很好!已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夸张?我准备拉锯测图传距离的,结果失控返航,图像还很清晰

不是绝对的拉距, 而是在一个区域里反复的飞行, 总会有些距离很近但是图像很模糊的点。 在我的小区的草坪上,我用600mw图传,在草坪的正中央,一个离开我15米中间无遮挡1米长3米宽的区域,图像就很模糊。 我想这个才是楼主抱怨图传50米就不灵的本意, 否则他的设备一定有故障了。

网友:
都用肥鲨试试

网友:
山寨飞鲨明显

网友G:
因为你相信品牌的力量

网友:
引用 网友G:
因为你相信品牌的力量

品牌也是被抄袭的对象,所以难免质量差距很大,没有办法的事情,尽量找圈内公认口碑好的卖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