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3d ppm模式下怎么接丢机报警器

楼主(2016-10-26):
如题,华科尔的控,接收机是微型rx716,现在换了ppm模式和cc3d接,但之前pwm.模式下第7通道的丢机报警器怎么在ppm模式下接?求助!多谢各位了

楼主:
就这个东西,用过的都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接

确定么?前辈

网友A:
除非你的ppm接收机同时还有pwm输出, 否则ppm信号输入cc3d后, 就没有pwm可以接bb响了, F3飞控能将2个通道用pwm转出来,就有解决办法。cc3d就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非你的ppm接收机同时还有pwm输出, 否则ppm信号输入cc3d后, 就没有pwm可以接bb响了, F3飞控能将2个通 ...

谢谢解答!那这飞机完了找不到了,可不就麻烦了。。。还有别的办法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那这飞机完了找不到了,可不就麻烦了。。。还有别的办法么

记得可以,大致方法是接在飞控第5或第6个输出,在地面站中设置通道及行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记得可以,大致方法是接在飞控第5或第6个输出,在地面站中设置通道及行程就可以了。

但是刷了CF或BF后, 第五通道是LED, 第六通道不用, 就没法设定了。 除非不刷CF或BF, 用cc3d的原生固件。

楼主可以试试红圈中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