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86-PLUS使用感受

楼主(2016-10-26):
原来的B6充电器坏了,购入了CB86-Plus,用了几天,谈谈使用感受。

要赞的方面:

1、8个充电口可以混接任意S数任意电量任意电压的6S以内的LIPO电池,而且不怕接反。

2、3个2S、两个3S电池按说明书接法会将两个接口自动识别成一个6S电池,大大提高充电效率。

3、存储模式下可以自动识别充放电,有需要充电的和需要放电的电池可以混接,单芯也可以,不需要手动切换。

4、的确不发热。

不足不处:

1、输入电压范围太小,10.5V-15.0V。我原有两个大容量2S电池,串联后用B6给小机充电,这下不能用了!原有B6充电电源标称是15V的,接入后是15.2V,结果不能用!不得不再买个电源,一个电源比B6还贵很多。

2、新版本取消了并充模式,改为存储模式,但有时确实需要并充模式啊,比如K110的1S小容量电池,无奈只有上并充板了。

3、放电电流不可调,且充电器自身也不调,放电时保持1A左右,小容量电池一不小心就放过了。

4、1mV平衡精度然并卵,电池充电时电压会有弹性,尤其在放电时。K110的6节电池充电结束最大4.202V最小4.193V。

给厂家建议:

1、增加输电压范围,至少可以用4S电池当电源供电。

2、恢复(增加)并充模式。

3、优化算法,使放电电流也像充电电流那样可动态调整。

网友:
现在都不看好并充

网友:
并充危险!!

网友:
1。并充相对轮充,效率较低,需要每块电池都充满才能结束充电;轮充模式下,充满一块电池,就能取下该电池,不需要等所有电池都充满
2。如果电池组里电池电压相差大(通常模友们的电池组里每节电池电压有一定的相差),并充会伤害电池,而且容易打伤充电的端口,所以升级2.4固件取代了

网友:
昨天刚收到86plus,充电确实不错,比B6精确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