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直发动机如何设置怠速啊?

楼主(2016-10-26):
就是我现在油门最低,风门就关了,发动机就熄火了,如何设置油门最低然后是怠速运行呢。试过调整油门曲线的办法,不好使

楼主:
另外,诸位前辈,发动机发动起来后,排气管不停出油,而且油门推到50以上才出白烟,这该如何是好啊

网友:
调控上面的油门微调。富油了,慢慢收小副油针试试。坛子很多帖子讲怎样调油针的,多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诸位前辈,发动机发动起来后,排气管不停出油,而且油门推到50以上才出白烟,这该如何是好啊

富油了,先关主油针,再调副油针,一般在原厂位置略调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