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直发动机如何设置怠速啊?

楼主(2016-10-26):
现在油门拉到最低,风门就完全关了,发动机就熄火了,如何设置油门最低然后是怠速运行呢。试过调整油门曲线的办法,不好使,现在用的控是18SZ,另外现在发动机运行的时候,一直冒白烟,排气管总是冒出很多油,声音听不出,感觉很尖

网友A:
哎,本来我都打一半字了,觉得要说的太多,说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本来我都打一半字了,觉得要说的太多,说不清。。。。。

大神,咋的欲言又止啊。。。。。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油门拉最低即风门全闭熄火,说明你油门在非最低的时候是可以正常启动运行的。
我猜,你此时的状况,如果你的油门曲线最低点已经设置在10%~30%左右,应该是油门舵机臂的安装太回。
解决调试:把油门舵机臂拆下,向发动机风门开的方向扭转一点,然后重新装上。如图:

然后启动,油门最低时看还熄火不熄火火,如果油门最低时不熄火,这时,把控的电门开关打向关闭状态,这时发动机即熄火,这情况说明发动机油门基本已经调控好。

网友B:
喷油是富油了!冒烟就对了!冒烟太少就贫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油门拉最低即风门全闭熄火,说明你油门在非最低的时候是可以正常启动运行的。
我猜,你此时 ...

嗯,好的,大神,我去试一下,另外排气管在喷油,是不是再启动,发动机里的废油要出来才行,是拔下火头,排气管向下,转动发动机空出废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喷油是富油了!冒烟就对了!冒烟太少就贫油了

嗯,好的,现在主要是排气管老往外喷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好的,大神,我去试一下,另外排气管在喷油,是不是再启动,发动机里的废油要出来才行,是拔下火头, ...

这个不需要,不玩时把进入发动机的油管夹住。
排气管里排出的是润滑油,根据排气管的构造,不影响正常启动,飞完收场时可以用点纸巾堵住排气口,可防止废油滴出,我都是这么做的,哈哈哈

网友C:
如果是带泵的发动机,飞完后记得放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油门拉最低即风门全闭熄火,说明你油门在非最低的时候是可以正常启动运行的。
我猜,你此时 ...

大哥厉害!用餐巾纸就把图画出来了

网友:
怠速是油门曲线最低点不能低于0,一般在10-20左右根据发动机状态设置怠速

网友:
楼上几位说的都不错,也想入600n有意者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带泵的发动机,飞完后记得放气。

怎么放气呢?

网友C:
把邮箱上的增压进气管拔下来,或者在邮箱增压管加个三通,方便放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邮箱上的增压进气管拔下来,或者在邮箱增压管加个三通,方便放气。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D:
我把控的油门摇杆和微调都拉到最低,以此作为油门舵机摇臂关的位置。启动时只把微调开大就能启动,开多少自己试。然后再设拨动开关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油门拉最低即风门全闭熄火,说明你油门在非最低的时候是可以正常启动运行的。
我猜,你此时 ...

大神,将舵机臂回调了,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
舵机臂向风门变大方向回调后,启动的时候,油门杆最低,风门也不在最低了(稍微开了一点)达到预期效果了

然后在推动摇杆过程中,只要摇杆别推至最大,风门别达到最大,摇杆拉到最低的时候,风门就是出于上图中稍微打开的位置,刚刚好。
但是一旦摇杆推至最大了,此时风门也最大了。

然后,摇杆再推至最低位时,风门位置就又回到最低的完全关闭的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把控的油门摇杆和微调都拉到最低,以此作为油门舵机摇臂关的位置。启动时只把微调开大就能启动,开多少自 ...

那设置的油门曲线什么的,咋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将舵机臂回调了,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
舵机臂向风门变大方向回调后,启动的时候,油门杆最低,风 ...

别称我大神,还没达到水平,会被喷的,只是经验交流。

控的微调归零,然后推油门杆多撸几次看是不是最低时风门都在全闭状态,如果是,把控里的油门曲线向上调一点,调至满意最低点。

如果油门曲线最低点向上调的比例太大,则再照前面方法再调舵机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