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会突然掉高度

楼主(2016-10-26):
http://www.tudou.com/v/vodd4CEekEc/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
视频中的450突然掉高度,听声音转速没有变低反而有点飚高了,这时候拉油门比平时更难拉起来,平时60足以拉起来这时70才能拉的起来。还有就是尾巴会往右边偏。视频中的是调了一个右微调

楼主:
没有扫齿的话应该是直接掉下来吧,单向轴承也没有打滑

网友A:
检查主轴有没有上下松动

网友B:
电调过热保护了

网友:
你的电机的那颗机米螺丝看看有没有松,看有没有打螺丝胶。

网友C:
掉高时大桨转速降低了,电机转速反而是高了,可能是传动部件打滑,运行一半出现状况可能是电机温度高了传导到电机齿上螺丝椒融化后电机齿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主轴有没有上下松动

轴承,轴没有松动,

楼主:
掉高度是瞬间性的过后就好了,不可能是电调的问题吧,deko舵机是二手的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其余都是全新的机子或者是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掉高时大桨转速降低了,电机转速反而是高了,可能是传动部件打滑,运行一半出现状况可能是电机温度高了传导 ...

排除电机齿打滑的可能,事后又正常了啊,感觉更像多舵机问题或者控制舵机的陀螺仪问题。deko的舵机,二手的,不知道一般舵机问题都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