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控电少两组电压,是不是就报废了

楼主(2016-10-26):
刚买一星期不到3s控电,昨天练完模拟器,忘关遥控器了,今天准备练习,一看没有电了,傻眼了赶紧充电,在怎样充,只能充满一组电压,其他两组全部显示0,这样情况是不是代表电池已经报废了,有没有补救的办法。

网友A:
报废买新的无法修复,此事我做过2次后来在控上装个电源指示灯就不会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废买新的无法修复,此事我做过2次后来在控上装个电源指示灯就不会忘?

装个指示灯是个好办法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弃吧

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可是新电池呀 有点可惜了

网友C:
你应该用串充的,因为彻底没电的电池会被充电器误以为电池不存在,就不会充电。你可以用恒压限流电源充电,也可以用另一节3S经过一个电阻给它对充。

网友:
我早就说过,遥控不适合装锂电,一忘关就这下场!

网友:
搖控没关会有响声提醒

网友C:
可以换了

网友:
用万用表测一下,如果不低于2.4V,是有救的。用个低级的充电器就可充起来。而且能恢复。我己试过几回。

网友:
我已经杀死两块控电了

网友C:
你这个充电器是并充,它认为只有3电芯存在,因为1 2 彻底没电那么它以为他们不存在,所以说你用B6 206B 等串充调镍氢模式开0.5A电流等到电压上升每片都到2.8V以上,再换你那充电器充电。如果你只有那个充电器那你就用它隔着一个几欧姆到几十欧姆的电阻并联另一电池让它缓慢充电。

网友:
强行把没电的并联3V激活后再冲电使用,但电池也用不了多久就会有各种问题,起包,掉电压之类的

网友:
LS正解,强行并联电芯激活,可能复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充电器是并充,它认为只有3电芯存在,因为1 2 彻底没电那么它以为他们不存在,所以说你用B6 206B 等 ...

我的动力电也是这样  6串并联3s的  现在有一块检测不到电压  充不了电了

网友:
重新买新的,救回的有隐患,掉压很快,飞行中控没电很危险

网友:
昨天今天?放弃治疗吧!已近死得不能在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动力电也是这样  6串并联3s的  现在有一块检测不到电压  充不了电了

我想表达的是电池仍然可以正常使用。就看你怎么把它充上电。

网友:
串冲不行滴,用并充。A6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