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助固定翼3d大神

楼主(2016-10-27):
各大神我我买了个50e3d轻木机,我的电装该怎么配置

网友A:
60寸么?如果是就电机5050 电调100A V3 舵机kst589或者futaba 9173(土豪用),桨15x8,电池3500 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寸么?如果是就电机5050 电调100A V3 舵机kst589或者futaba 9173(土豪用),桨15x8,电池3500 6s

谢谢兄弟怎么晚了还回我,就是一个1450mm翼展,50e大。然后电池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怎么晚了还回我,就是一个1450mm翼展,50e大。然后电池多大?

电池也写了3500mah 6s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怎么晚了还回我,就是一个1450mm翼展,50e大。然后电池多大?

翼展1米4?那就不清楚了,我的是1米5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怎么晚了还回我,就是一个1450mm翼展,50e大。然后电池多大?

不知你买的哪款50e。我的金翼57寸330 50e用的4255/505kv, kst589,好盈铂金60a v4,电池富力6s2600mah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也写了3500mah 6s

就是这个!

网友:
飞机真漂亮就是不知好飞不

网友:
50E就用6楼的配置,70E就用2楼的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

我的第一架轻木就是这款,首飞小炸送人了。这机随便飞飞,找找感觉就可以了,建议尽量买口碑好点的

网友:
求几款口碑好的50e轻木机

网友(2017-08-09):
还50干嘛,直接上70吧,

网友:
50E 目前 性能好的,经大神证实的,还未有是 轻木机,
大多数推介 50E是  PP 或 EPP  天翼 或 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