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奇727 配什么60A电调够不?

楼主(2016-10-27):
目前想配60A电调
3650 电机
15kg舵机
用攀爬的2s电池

对这个车咋样
<

网友:
3660  比较好一点

网友:
电机买大一点的后续换车也能用,60a电调小点
<

网友:
上无刷手法要是再狠一点 几乎玩一次修一次
<

网友A:
太慢了   标准配置    好赢120  豹子3660        或者腾翔的那一套也不错

网友(2017-01-21):
动力不怕买好的,基本上换几个车架都不用换动力的。小龙哈彼推荐的搭配不错的,120A+3660基本上应付8车都够用的。我附近一块玩的车友的雷魔也是这么个配置,上4S电池跑很爽的

网友B(2018-01-28):
上120安电调和1550动力吧,加个5s电池
不过原厂配件不行啊,原地可以拧断四根传动轴了,买op件吧,然后最起码狗骨要那个 疯狂改装件,某宝自己搜就他一家有,加个199呢个

网友(2018-03-31):
引用 网友A:
太慢了   标准配置    好赢120  豹子3660        或者腾翔的那一套也不错

好盈车用的电调和飞机用的有什么区别。好盈铂金50A能给727用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120安电调和1550动力吧,加个5s电池
不过原厂配件不行啊,原地可以拧断四根传动轴了,买op件吧,然后最 ...

好盈车用的电调和飞机用的有什么区别。好盈铂金50A能给727用吗?kst215直升机用的舵机能给用吗?如果都能用那我直升机用的6s电池就能用吧。你上面说的这个120A,和1550动力能用6s电池吗,会不会少了
<

网友:
飞机电调 不太合适吧  有刹车倒车吗  舵机要8KG 以上的  KST815 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