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20CC CDI 高压帽疑惑

楼主(2016-10-27):
想上汽油机,刚买了台DLE20CCRA发动机。发现CDI高压帽中芯电极与火花塞接触不上。高压帽里似乎少了点什么?请用过的模友解惑。

网友A:
使劲按到底,新的应该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劲按到底,新的应该没问题啊

谢谢回复!火花塞的平头只能到高压帽里的平台上,离高压帽中心电极有间隙。这样正常吗?

网友:
按到底了怎么知道里面还有间隙

网友B:
你还需要用力。再用力。不用怕坏。。。。。大大的用力吧。火花塞放在发动机上再用力。基本上那个帽子差不多都要贴到发动机赛热片上了才对。那个弹簧不要。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需要用力。再用力。不用怕坏。。。。。大大的用力吧。火花塞放在发动机上再用力。基本上那个帽子差不多 ...

弹簧要的,可以防止火花塞松动和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火花塞的平头只能到高压帽里的平台上,离高压帽中心电极有间隙。这样正常吗?

使劲压倒底,

网友:
小白一个 啥都不懂 混点分 好发个帖子。。。。。。。。。。。。。。。。。。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要用力压到底!

网友(2018-11-27):
不去掉弹簧极难压进去,去掉最好

网友:
弹簧不要去掉那是高压接地,保证高压地能良好的与发动机外壳连接,用力压时变动点下压角度。

网友(2019-07-02):
我也是新的,同样问题,经常磨机时掉了熄火,后来问老鸟,说这个就是这样,设计问题,得把高压帽的钢丝弄开一点点,再使劲塞到底,一定要到底,后来就没掉过了

网友C:
设计没有问题 只是没有按装到位  汽油机震动那么大 不紧一点运行中肯定会被震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没有问题 只是没有按装到位  汽油机震动那么大 不紧一点运行中肯定会被震掉

谢谢回复!刚开始弄发动机时,不敢使劲压。现在已弄了4,5个发动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