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怎么设置尾舵窄频舵机

楼主(2016-10-27):
尾
舵机
是窄频,760us 333hz,怎么设置??

网友A:
全部参数表里HS4 Min HS4 Max 两个参数
HS4 TRIM是中立点频率

楼主:
舵机的频率好像和中立点的位置,关系不大吧

网友B(2017-06-04):
具体的是H_S4 MIN 590 H_S4 MAX900 H_S4 TRIM670

网友B:
错了 应该是H_S4 TRIM670

网友C(2017-12-14):
没找到H_S4 ,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