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老鸟帮断断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6-10-27):
我的小车遇到了个奇怪的问题,导致两个HSP320A的车用电调都烧掉了。

用的是2S的电池,配的富斯的3通道接收。

第一个坏掉的电调是因为进了海水。
第二个开始用的时候也没事,用了一段时间,我就把它拆开在上面涂了一层“K-705”硅胶,想着能多少防点水。结果就是接上没跑5分钟,车就不动了。
电调拿下来一看,有个东西少了,因为涂了胶,也看不出来是什么。
第三个买回来(我一直都是用的同一款电调),也是先涂胶。然后几个小时之后,拿回家,接上电池,一开开关,就听见“噗”一声,电调就死了。翻过来一看,是电路板上正极那路断了,咨询了商家无果,我就把短路给焊上了,但是一接电又是“噗“一声,又断了。

请老鸟帮断断,可能是哪的问题呀?

是不是705胶的问题,因为第一个和第二个我之前都是用的704(白色不透明的),后来在第二个上多涂了705(透明的)之后它就牺牲了。第三个是只涂了705,也死了。

或者是接收的问题?

老鸟帮断断吧,多多多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380有刷电机。车子后面的差速部分由于轴承的问题,差速不是很灵活,有点上了差速锁的感觉,手动转一侧后轮,另一侧的后轮不是反转合适一起向一个方向转。

网友A:
应该是MOS坏了,换MOS。
量下你那硅胶是不是导电的?

网友:
实在想涂硅胶,就涂在壳子外面吧

楼主:
一句话点醒了我,“胶涂在壳子外面“,以后就这么弄。
但是我的问题呢?我现在新买的电调到了,但是不敢接。无法确定是不是接收导致的还是硅胶导致的。(卡夫特 K-7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MOS坏了,换MOS。
量下你那硅胶是不是导电的?

请问,您说的MOS坏了,应该是指第二个吧?就是看不清楚电路板的那个。这种情况是否是由与电机导致?

网友:
硅胶涂在功率管上,散热困难烧毁了。功率管只能涂导热胶,不能涂用于粘接固定类的保护胶。防水非要涂在原件上,可试着喷薄薄防水漆。最好是在外壳做防水。

楼主:
已经连着烧坏两个电调了,我下一步该怎么办?才能防止新的电调又被烧掉?

网友:
已经变色的MOS肯定是有问题了。
其它的得用表测才知道是否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