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 控手机夹尺寸问题

楼主(2016-10-27):
请问御摇控手机夹官网上写160mm是能夹160mm的手机吗?现在小米新出的MIX不知能不能夹上?如果能夹就是目前御摇控能夹最大尺寸的手机, 御已经订了 目前看上小米MIX 如果能夹就这手机了

楼主:
小米MIX 官网尺寸 158.8*81.9*7.9

网友A:
ipad mini都能夹上但是线不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ad mini都能夹上但是线不够长

线是专用的吗?能不能更换?

网友:
首先小米MIX你要能抢到   再就是他的上部没有边框  估计会遮挡一点点屏幕

网友:
max倒是能夹上,就是线不够长

网友:
看图片细节,数据线可以走遥控器底部USB接口

网友:
尺寸没问题,关键接口是typec。dji后期版本会不会默认自带这个线,不然要么另外买转接头长出一段,要么还得另外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是专用的吗?能不能更换?

线可以换

网友:
只要能够夹上就能适用,因为遥控正下方的usb口也是数据口,可以用普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