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行器电池选择问题

楼主(2016-10-27):
各位大神,我的H4 680四轴应该选多大的电池

网友A:
根据需求喽, 给你个我自己总结的经验公式.

航模电池:
飞行时间 = 4.82*安时数*S数*力效 / (起飞重量*20.8)
18650电池:
飞行时间 = 4.23*安时数*S数*力效 / (起飞重量*20.8)

这里的飞行时间是指悬停时间. 根据操作不同, 这个时间会变化.

楼主:
5200mA 25C 3S电池能飞多久???

楼主:
用5200mA 25C 3S电池能飞多久???

网友B(2017-01-30):
引用 网友A:
根据需求喽, 给你个我自己总结的经验公式.

航模电池:

请问大神,上下两个公式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大神,上下两个公式有什么不同吗

针对18650和航模电池放电特性不同,公式的系数有点不同

网友:
随便配,上大电池试?
还是要科学计算能知道大概能飞行的时间?

网友:
這個公式真是很深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对18650和航模电池放电特性不同,公式的系数有点不同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