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rger 406 充电器 疑问

楼主(2016-10-27):
406充电器在待机情况下 充电端显示电压25V 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A:
给电池充下电不就知道了

网友:
看这个没意义

网友:
可能是电容吧,接个电阻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电池充下电不就知道了

也就是说 能充电就没问题 是这样吗

网友:
不正常,严格是0v,正常会有mV级的电压。

网友B:
我的308测是32.X 表打在200V。
充电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 能充电就没问题 是这样吗

因为万用表灵敏度太高,你还是安4楼说的接个电阻量试试

网友:
完全正常。

楼主:
谢谢了  放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308测是32.X 表打在200V。
充电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