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飞控电机转速问题!!!!

楼主(2016-10-27):
机架:飞越250
动力:好盈X-Rotor 2205动力套装;
飞控:SP Racing F3 (刷betaflight_3.0.0)
控:T8FG+微型SBUS接收
在betaflight软件中,刷固件,设置参数,在软件中校准油门行程,四个电机转速由低到高变化正常,但是用遥控器解锁后,推油门后,3号转速逐渐到最高,1,2,4号电机转速升到30%就不再升高。不知何原因!!

网友:
换4个电调再试试看

网友:
这明显和电调无关啊
你应该先看看能不能飞,可能是飞控认为放在原地的飞机姿态还在正常状态所以计算开环了
BTW 焊的好丑。。完全不对啊。。。。

网友A:
手动模式就正常了。自稳模式机架放的位置不平衡就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和我的qx80有刷苍蝇机一样的,是不是还老往一个方向漂,

楼主:
解锁,3号就一下子最高速:)没法飞啊。我今天重新焊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模式就正常了。自稳模式机架放的位置不平衡就会有这种情况。

机架平放,不上桨,解锁,电机就是这样转,我也只设置了手动模式,没有自稳模式。

网友B:
正常啊...角度和预设的有偏差,飞控在试着改变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啊...角度和预设的有偏差,飞控在试着改变姿态

机架平放在桌子上,解锁电机就这样:)不同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架平放在桌子上,解锁电机就这样:)不同步

正常的,可以把它拿起来倾斜一下,低下去的马达会加速。

网友:
遥控方向正确,修正方向正确,的话,lz上浆飞就是啦

网友:
如果是BL电调,试试升级电调固件

楼主:
好,我试试。

网友:
飞起来试试吧,放地上的都不算  BTW 这是F3的通“病”

楼主:
我重新买了块F3,然后重新试试

网友:
一炸废机型

网友:
我的和你一样,刷了3.0后出现的,原来挺正常,两架210,不同电调电机,其它设置一样,一架很稳定,另一架和你的情况一样,在地面站测试都很正常,也做了多次行程校准,解锁后一推电机自动加速,3号到顶,去测试也一样一样的。。解决了麻烦告诉我下

网友:
而且3.0地面站里面oneshot关不了

网友:
楼主解决没,我也遇到同样的的问题求解626984124这是我QQ解决了麻烦教我一下

楼主:
主要还是遥控,接收机设置,调参默认中立点是1500,但是控是1520,所以,要把控的中立点(FUTABA T8FG)SUB-TRIM,都调到1500,并且在预览中,机子基本上不动,既不转圈,又不翻跟头,然后再校准油门行程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机架设计的还不错,价格也不贵,唯一不足的就是摄像头很容易炸坏,没有任何保护

楼主:
引用 楼主:
主要还是遥控,接收机设置,调参默认中立点是1500,但是控是1520,所以,要把控的中立点(FUTABA T8FG)SUB- ...

就像这样,预览模型在那儿基本上不动。

网友:
好像是,我刚才调了中立点后基本正常了,推油门3号电机不会飚了,有时候2号3号还是转速会偏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像这样,预览模型在那儿基本上不动。

我也试了  可以是可以  但是其他电机也还是不稳定啊  平放着一会就又升上去了  上浆飞往一边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试了  可以是可以  但是其他电机也还是不稳定啊  平放着一会就又升上去了  上浆飞往一边倒

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原因还是没找到,有时候四个电机完全响应油门,有时候有两个会自动升高,如何是好,不过多试几次还是能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原因还是没找到,有时候四个电机完全响应油门,有时候有两个会自动升高,如何是好 ...

我感觉主要问题其实就是中立点和油门行程的问题,PID基本上不用调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试了  可以是可以  但是其他电机也还是不稳定啊  平放着一会就又升上去了  上浆飞往一边倒

遥控器中位点调到1500,校准油门,校准水平,上电后静置几秒(上电后飞控自动校准加速度计,此时乱动会影响校准程序)。这些都做了要是上桨还是不行,再考虑是不是飞控坏了或者其它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遥控器中位点调到1500,校准油门,校准水平,上电后静置几秒(上电后飞控自动校准加速度计,此时乱动会影 ...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锁,3号就一下子最高速:)没法飞啊。我今天重新焊一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3号电机转速最快其他好慢

网友(2017-01-07):
同样问题,一头雾水,换了板子,情况依旧,而且两块板子问题一模一样,终于可以认定是自己的事。
由于CF用的是1.2.4版,配置窗口中没有了“油门中点”,开始时觉得无从下手,调遥控器油门舵量没用,只能在软件里设置。发现CF的遥控器窗口里有“油门中点”,依照油门实际中点的值,进行修正(我的是1519),其他不动,问题解决!
说下我的配置:天7+SPRacingF3-1.14.2版+CF1.2.4版。
感谢楼主,令我冲出雾霾。呵呵

网友:
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2017-08-24):
请问这个问题找到了 解决办法吗?我这里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