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ar设置问题?

楼主(2016-10-27):
kbar舵机行程已经调到100%了,可为什么行程还是这么少

网友A:
要加大行程在螺旋总距里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加大行程在螺旋总距里调

?from=y1.7-2

网友A:
进舵机中心调试,1微调使舵机臂水平,2调节舵机控制杆长度配合舵机微调尽量使十字盘要水平(使用十字盘水平测量工具需要拆掉旋翼头保留主轴),注意舵机连杆长度必须符合说明书上要求,否则会出现十字盘干涉等问题,3装好旋翼头,还是在舵机中心界面(这时候不要调电脑微调,因为前面已经调好了)手动调节旋翼头连杆长度,使旋翼角度为0,需用电子螺距尺,如果没有直升机说明书去下一份说明书,详细调试自己参考论坛搜索。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7736&extra=page%3D1
另外百度搜索:Mikado-VBar-5.3-设定-全攻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舵机中心调试,1微调使舵机臂水平,2调节舵机控制杆长度配合舵机微调尽量使十字盘要水平(使用十字盘水平 ...

搞定了,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