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仪咋设定啊,

楼主(2016-10-28):
新装470L一台,没用过MB,咋设定的啊,有没有会的大神,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m.youku.com/video/id_XNjM5NTExNjIw.html?sharefrom=iphone&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1
...

多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非常感谢

客气

网友:
MB在没有设置舵机频率的时候请不要把舵机线插到MB上,不然又可能会烧毁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