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无刷穿越装机分享

楼主(2016-10-28):
之前看了萝卜发的118无刷机,一直就想找一个那么小的替代我的空心杯,立刻入手一套,太暴力啦
配置:
电机:银燕rs1306 4000kv
电调: 好盈minia20 bl
飞控:SPF3
DALRC分店板
DEVO716接收
萝卜118机架

废话不多说,先上机架全图
手机发无法分段,大家只能先看图吧
机架非常坚固,非常耐炸,就是尼龙胶配的有点少,如果不用四合一电调,有点不够
因为找不到好的四合一电调,我用的分体电调,按装是分店板要反过来,这样能有更多的位置

网友A:
没摄像头图传?

网友:
伸出来的线会不会打桨?

网友B:
轴距多少,好装图传么

网友:
电调大了

网友C:
电调用12A的足够,不暴力6A也可以。

网友C:
而且不喜欢电池下置,降落、低空飞行容易伤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且不喜欢电池下置,降落、低空飞行容易伤着

电池下至没问题的  开始可以草坪降落 后面习惯就好    炸机也不是那么容易伤到电池

网友:
架的颜色没有分别?

网友:
是不是配件太大了啊

网友D:
它的摄像头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它的摄像头在哪?

摄像头还没有装
就贴在最上面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摄像头图传?

摄像头还没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距多少,好装图传么

118轴距,最好用图传一体的,或者用黑蚁塔飞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用12A的足够,不暴力6A也可以。

电调是临时用的,打算装四合一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不喜欢电池下置,降落、低空飞行容易伤着

可以装个电池保护底座

网友:
觉得板子转45度设计好棒,5寸大机其实也可以用这样的设计,这样轴距又能小个几mm

网友:
引用 楼主:
118轴距,最好用图传一体的,或者用黑蚁塔飞也不错

我有1104电机还没来得及做机架呢

网友:
是不是太不坚固了

网友:
感觉太不坚固了

网友:
小飞机,我喜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而且不喜欢电池下置,降落、低空飞行容易伤着

我也是,,不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