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K120换舵机

楼主(2016-10-28):
谁知道K120那款替换
舵机
叫啥呀,不用改直接用的,先谢谢啦

网友A:
用原厂就可以了,切摆臂,外壳绑紧,炸机后首先拔电池再检查。一般不会坏

网友B:
换了D03018MG,炸鸡从来没烧过。比较好

楼主:
塑料的120舵机叫啥名字,金属舵机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