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 及 分享 亞拓 150 X 的姿態自穩 設定

楼主(2016-10-28):
吐槽一下亞拓的工程師,不要擼太多,擼得太多時腦袋會變廢的,

當使用姿態自穩時,油門接近零位時,那個十字盤會突然回到水平位置(打舵沒反應),

原先是傾斜的,用於抵銷直升機左漂之力,當突然回到水平位置,直升機嚴重向左漂,

大哥呀,我要玩地面定位降落呀,每每降到離地面 2-3 CM 時,直升機就嚴重左漂,怎玩呀?

以後玩定點降落,一定要在桌上玩,那油門就不會拉到接近零位...........唉

以下圖片是小弟的 150 X 的姿態自穩所使用的設定參數

記得在遙控器之內,FUTABA AUX-CHAN 之內,把 CH 5 改為 SWD,

即是由 D 開關控制自穩的開關,由GYRO SENSE 設 AVCS 及 NORM.....

設定 UP 或 DW 來控制是開或關 (詳細參看說明書)

网友A:
这个bug有点恶心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bug有点恶心人呀。

我剛開始玩,就每次都這樣左漂,感覺莫名其妙,

後來拿著直升機來看,才知道是 BUG

网友B:
我比較好奇想知道  怎麼讓油門接近0時 直升機還在空中停旋XD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比較好奇想知道  怎麼讓油門接近0時 直升機還在空中停旋XD

你首先得看亞拓150 X 的說明書,

內裡會教你設定油門曲線及螺距曲線,你就會明白的了,

別以為所有直升機的油門曲線都是 0-25-50-75-100

网友B:
直昇機飛這麼久  停旋的油門至少要高於50怎麼可能油門接近0還可以停旋  實在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昇機飛這麼久  停旋的油門至少要高於50怎麼可能油門接近0還可以停旋  實在不解

不解就買一台來玩,

你就是以自我為中心,很多你沒見過的,就以為沒可能,

小孩心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解就買一台來玩,

你就是以自我為中心,很多你沒見過的,就以為沒可能,
油門接近0停懸? 那你停懸要切3D就直接滿負螺距摔下來喔然後這是原廠曲線 停旋建議是油門55%

网友D:
你好,我们想了解实际状况  可以拍段影片来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門接近0停懸? 那你停懸要切3D就直接滿負螺距摔下來喔然後這是原廠曲線 停旋建議是油門55%

我是根據亞拓 150X 的說明書設置的,

附上圖片如下,

你不信的就自己買一台來試一下,

總之就是下降到接近地面約 2 CM 或 3 CM 時,就會有十字盤突然變回水平,

打舵沒反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们想了解实际状况  可以拍段影片来看看吗?

你好,你手上應該有亞拓150X 的吧?

你拿它在手上,打開姿態自穩模式,把油門打到50% 吧,模擬正在飛行,

然後慢慢的降低油門,

下降到某程度時,主馬達仍在轉的,但十字盤就會突然變水平,同時打舵不會有反應,

我不拍片了,我懶呀,

我估計這不是個別問題,而是設計上的失誤

多謝你的回覆

---------------------------------

還有,起飛時,不果斷加油的話,也會出現這馬達在轉,而十字盤在水平位置,打舵沒反應的情況出現,

我剛拿到機的時候,因為不熟它的性能,不敢果斷加油,就試過好幾次直升機在地面橫向左面滑的情況出現,

一見到它向左滑,收油,直升機已滑了一米多兩米遠了,幸虧我客廳不小,否則已炸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根據亞拓 150X 的說明書設置的,

附上圖片如下,

我是有一代的啦 那可能真的是bug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有一代的啦 那可能真的是bug吧

我有兩台 150DFC ,

而新買這 150X 新增姿態自穩功能,它的油門曲線和螺距曲線 和 150DFC 都不一樣的

网友E:
這個說明書設定自穩模式螺距是50%起跳
搖桿要從最底開始起飛
當成是V911/trex100嗎?
那救機時應該很刺激
改成30-40-50-60-70應該好一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個說明書設定自穩模式螺距是50%起跳
搖桿要從最底開始起飛
當成是V911/trex100嗎?

人家亞拓官方是這樣教用家設定的,

你就別多意見了,反正我覺得這設定不錯,

現在問題不是螺距問題!別錯誤引導別人以為是螺距問題

网友:
这个bug有点恶心人呀

网友F:
那我是买还是不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我是买还是不买?

買,   買 買 買

只是一個小小 BUG 吧了!

可以人工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