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贴,混个脸熟,小修Devo7E。现在有素材给大家讲讲故事了~!!!

楼主(2016-10-28):
   此贴已被收录至论坛精选头条。更多精彩内容戳“5i上头条” 想知道上头条的方法戳“你也可以上头条”

前排提示:本帖中提到的要做带回传的接收,由于种种因素搁置了约有一年。
                 这周抽空做好,就不在本帖跟新了,请看diy板块
《拒绝被阉割,找回Deviation的所有功能——DIY Devo回传》
最近收了个Devo7E尸体,纯属意外。。。
事情要从上周说起。。。
上周脑袋发热,想自己做个带电压回传的接收。
选定使用devo的传输协议。
原因很简单,我有个Devo10,方便调试啊。
大概看了下deviation的代码,觉得可行,就开搞了。
恩,先要有个单片机,这个我有。
还要有个cyrf6936模块,额。。。这个我没有。。。
买吧,问题是**教导我们,要勤俭节约。
所以还是不买了。
有个坏的miniCP的主板,这货应该不是cyrf6936坏了,恩,飞线当模块用吧。。。
于是拆了miniCP主板上的MCU,飞了7根线~!

噹噹噹噹~~~~~~~!
CYRF6936模块好了

俗话说乐极生悲
于是因为废物利用,省了买模块而高兴的劲头还没有过去,杯具就来了。
经过验证,这货果真是废物,CYRF6936是坏的,连制造ID都读不出来。。。
经过再三确认,不是程序问题,是这货有问题。。。
好吧,既然是废物就丢了算了。
但是趁热情未减我要赶紧搞个CYRF6936模块~!
还是**教导我们,要勤俭节约。
我就打起D10高频头的主意了~!
不行,D10要拿来调试用(我绝对不会告诉你们因为D10值几百大洋,杀鸡取卵还不如买个高频头算了)
我还有个RX1002接收,这货有CYRF6936,有单片机、我艹,这不很合适吗~!
连板子都不用焊了,直接现成的硬件~!!!
既然那么合适就拆了呗~!

拆开以后心中默念了句我去年买了个表。。。。
这货也不行。
这货RDAT212的LNAOUT有接线,PAIN没接。。。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货可以接收,不能发射(或者说发射功率很小很小)。
这货本来就是个接收嘛。。。。

抱着再相信一次**的态度,我去论坛找DEVO二手高频头。。。
找了一圈没看见有单独卖高频头的。。。
不过看到个哥们高频头坏了,在收高频头。
既然收高频头,那坏了的高频头就没用了吧。
坏的就坏的,我相信自己有让枯木逢春,让白骨生肉的手艺
还好那哥们在论坛留了联系方式。
马上联系~~~~~~~!
那哥们告诉我,他短接电阻时把高频头焊坏了,后来又收了两个高频头,结果换高频头又把控给焊坏了。。。
现在一个D7E尸体+3个高频头尸体在那摆着。
于是,本来只想收个高频头的我,一下子收了3个高频头,外加一个D7E。
所以最开始说“收了个D7E,纯属意外”。

PS:这里要感谢卖我高频头和控的那哥们。
    我原来开价150,那哥们觉得贵了,又要我还价到100包邮才卖的。
    而且一再和我说不管修不修得好都和他说一下,他害怕我被这控/高频头折腾了。
    论坛好模友,中国好卖家~!

楼主:
一楼的全是废话,与主题基本无关,二楼继续吹牛逼。
额。。。
不是吹牛逼,是讲正题。

这周一,收到了3个高频头和一个D7E。
买之前,卖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高频头一个是坏的,另外两个他买的时候卖家是不包好坏的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二手,不包好坏,基本上就是坏的)。
D7E高频头焊盘掉了,屏拆过,但没拆下来。现在屏幕也不亮了,不过开机有声音。
(我宁愿是开机连声音都没,那样的话八成都是烧电源了,电源比屏好修)
到手后没拍照,借用卖家拍的照片

既然收到货了就开始修呗,从高频头开始
(本来就是为着高频头才买的)

1号高频头

少了9个料。
下面4个电容好解决,找CYRF6936规格书,里面有参考设计。
两个0.47uF两个0.047uF。找料补上就好。
上面3个电阻,也好解决。
拿表量一下2、3号高频头相同位置的阻值就好。(强烈建议拆下来量)
两个10K一个5K(5K那个我换成了0欧电阻,就是大家说的短接增加发射功率)。
最难解决的就是射频开关和RDAT212之间的那两个电容了,这货拿电桥都不一定量得准。。。
按经验补了两个1.8pF的电容,凑合着先用。
修好测一下,OK

2号高频头

短接过电阻,原来的电阻没拆,上面直接焊了根导线。
拆掉,换0欧电阻。
一测,不行。拿表量一下,LDO烧了。
飞线跳过LDO,3.3V供电。搞定。

3号高频头

和2号一个鸟样,LDO烧了。

最后总结一下,很多D7E用户短接电阻增加发射功率。
有些用户发现用段时间以后距离短了,或者接收根本收不到控的信号了。原因就是LDO烧了。要短接电阻记得把LDO也换掉。

楼主:
收到货的第一天把高频头修好了。本来故事应该结束了。
我应该继续折腾我的电压回传去的。
问题是一个D7E尸体就放在我边上啊。我还怎么继续安心折腾我的电压回传???
万一D7E尸体放几天腐烂了,发臭了长出了蓝瘦香菇了怎么办?
就算不腐烂不发臭不长小蘑菇,万一尸变了变成僵尸了怎么办???
好吧,是我想多了。。。
D7E没有腐烂,也没有发臭,蓝瘦香菇没有出现,更没有尸变。。。
因为这台D7E是个信春哥的控,所以我已经让它原地满血复活了。

高频头焊盘掉了,先不管,这个好解决。

首先要把屏弄好。
拆下主板,也把LCD拆了。
我去,被我搞掉了几个焊盘。。。。

翻个面看看,

背面怎么有根飞线???
我看其他模友的拆机图没有这根线啊。。。
和卖家确认,这线不是他飞的。
那这线可能是厂家飞的,因为材质和控里面其他线的材质类似。
有这根飞线的原因很简单,PCB有个过孔不通。厂家不想报废一块板子所以飞线出货了吧。。。
搞实业的现在压力山大,利润比起以前少了很多。
所以要cost down,要减少报废。所以有飞线出货的产品。
这不是企业没有良心,这是都是基于房价一直疯狂上涨,人工成本相应提高的原因,搞实业的越来越难混了。
炒房兴邦,实业误国啊。。。
额,上面几句是废话,与主题无关。。。

就是这里过孔不通。补好了。

然后,经过我N+1次的确认,这货肯定是LCD烧了
(N+1次确认的代价是拆了几次屏,PCB上LCD的焊盘基本掉光了)。

这N+1次是怎么确认的呢?
拆下来,拿表量LCD,没发现问题。
量焊盘到MCU的走线,没问题。
装回去,上电,拿表量各引脚,还是没发现问题。
最后,老老实实又拆下来,飞线到开发板上面,把Deviation上面D7E屏幕的代码移植过去,还是没显示。
我丢你个嗨。。。
就这样,我终于确认了这货是LCD烧了。
其实一开始就怀疑LCD烧了,一直不想承认这个事实而已。。。
你知道要找一个替代的屏有多难吗???
先按LCD上面贴纸上的型号上网查,查不到。
那上deviation网站看看有没有啥信息呗。
找到这里:http://www.deviationtx.com/wiki/hardware/devo7e
里面有给个型号,SST25VF016B ,打开链接一看规格书,丢,是错的。
我拆下的屏是24个引脚的,这规格书是20个引脚的,不能直接替换。。。
继续往后看,128×64的分辨率。这个我知道。。。。
SPI接口,这个我也知道。。。
NT7538兼容屏,这个信息有用
上淘宝搜"NT7538 cog",无果。
那ST7565和NT7538是兼容的,就找ST7565的屏呗。
一搜一大把,但就是没有合适尺寸的。
第二天就这样过去了。。。。

收到D7E的第三天,终于下了个艰难的决定。
买类似尺寸的模块,沾上去算了。。。
于是又量了下D7E面板的窗口大小。
终于选定了一款屏。

下单,等收货。
经过漫长的等待,在收到D7E的第四天,屏到了。
飞线接上去看看先。
我艹,模型,屏有显示了。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
哎呀我艹,好像不对啊。。。
字是反的啊。。。
我去年买了个表。。。
唉,继续折腾吧。。。
只能自己改源码了。。。
话说现在在Windows下面搭建deviation的编译环境真tm简单。
PB搞了个“做鸭的”,哦,不对,搞了个Docker镜像,不是duck。。。
再也不用切换到linux系统去编译了。
具体看这里:http://www.deviationtx.com/wiki/development/docker
既然字是反的,那就在在D7E LCD初始化的时候设置下扫描方向呗。
在deviation源码的src/target/devo7e/lcd.c文件LCD_Init函数里面改。
改完编译一遍,刷机。
nnd终于正常显示了

然后就是把屏沾好就基本OK了。

哦,不对,高频头还没焊回去。
这个小事,正面焊盘掉了,背面还有焊盘嘛。

穿孔焊到背面焊盘。完事。

楼主:
顺手还换了个MCU。把D7E升级成Ultimate 7E了

然后还有一堆细节需要处理,拆了电池充电电路,空个位置给电源模块。(以后再加)

高频头1上面LDO也没拆,留着看看工作温度,看看什么时候会烧掉。
所以屏蔽盖也先不焊了,天线也没焊会去,随便接了跟3厘米左右的导线。反正这个控拿来测试用的

然后还发现7E的壳和6的壳是一样的,刚好有块TFT的屏可以装上去。

简直是量身定做的。。。
所以在屏和主板之间加了个插头。
方便改彩屏.(有空再弄)

网友A:
我原来开价150,那哥们觉得贵了,又要我还价到100包邮才卖的。
    而且一再和我说不管修不修得好都和他说一下,他害怕我被这控/高频头折腾了。
    论坛好模友,中国好卖家~!

  此人是人中极品,我莫名的感动,

  请问下楼主 ,你是不是遥控器工程师,对控如此精通。我等看控和砖头是一样一样的。一点点都不懂。所以向你请教一下。
  我D10白屏返厂回来开机依然白屏,再次返厂回来用了一个月又是白屏,不知道厂家是怎么糊弄我的。一怒之下把屏幕全部拆散,看不出什么所以然,没做任何处理,原样装回。哈哈,情况大为好转。开机50次,大约才会有3次是白屏。我指的白屏是,有背光,无字,所有操作功能一切正常,就是看不见字 。
谢谢。

网友B:
技术贴啊。楼主牛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开价150,那哥们觉得贵了,又要我还价到100包邮才卖的。
    而且一再和我说不管修不修得好都和他 ...

呃,我不是啥遥控器工程师。
D10白屏的话看看是不是哪里有虚焊,接插件(排线)接触有没有问题,要自己拿表量量才知道。
http://www.deviationtx.com/wiki/hardware/devo10这里有一些D10的硬件信息,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技术贴啊。楼主牛人

小修,小修,不是啥牛人。
是牛人的话就不会把屏的焊盘全部搞掉了

网友C:
牛啊,手艺真好,本人不会搞软件,所以对软件硬件捷通的大神特别膜拜。
另外换MCU重烧程序麻烦不?焊接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烧程序进去

网友:
虽望不可及还是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啊,手艺真好,本人不会搞软件,所以对软件硬件捷通的大神特别膜拜。
另外换MCU重烧程序麻烦不?焊接没 ...

呃,不麻烦。
先刷个bootloader进去,然后就像正常升级一样用华科尔升级工具升级下固件就好了。
可以看看这里http://www.deviationtx.com/forum ... mate-7e-256k-builds

楼主:
呃,搜了下论坛,这里有中文版的教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age%3D1

网友D:
我服了,得是学的什么专业才能有这样的能力呢,麻烦告知下,以后我让孩子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服了,得是学的什么专业才能有这样的能力呢,麻烦告知下,以后我让孩子学

地质上大学时专业课没上过几节,倒是没事老往图书馆跑

网友:
哈哈,所谓的不务正业

网友E:
支持一个,艺高人智更高,技术好贴,通俗易懂行外人都看懂了!!

网友F:
问下楼主 更换ARM后 怎么进DFU模式的

网友:
g跟个贴,混个脸熟。

网友:
楼主牛人,顶一个,真是看拆开的控跟看砖头一样!蓝瘦香菇…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楼主 更换ARM后 怎么进DFU模式的

要刷个新的bootloader进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一个,艺高人智更高,技术好贴,通俗易懂行外人都看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质上大学时专业课没上过几节,倒是没事老往图书馆跑

学地质的人对控如此精通,这哪跟哪啊!

网友G:
楼主 我这个还有2个DX5E 的高频头!!!!

网友:
一字不落的看完,佩服的不要不要的硬件部分勉强看懂,软件那嘎达你认识我,我不认识你。。。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刷个新的bootloader进去啊

可以发个bootloader 文件的下载的地址嘛。谢谢。

网友:
技术贴啊,楼主厉害,支持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我这个还有2个DX5E 的高频头!!!!

DX5E的高频头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发个bootloader 文件的下载的地址嘛。谢谢。

看12和13楼

网友H:
有些用户发现用段时间以后距离短了,或者接收根本收不到控的信号了。原因就是LDO烧了。要短接电阻记得把LDO也换掉。请告知一下怎么飞线跳过LDO。给个图吧,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些用户发现用段时间以后距离短了,或者接收根本收不到控的信号了。原因就是LDO烧了。要短接电阻记得把LDO ...

2楼第7第8张图。去掉LDO后模块要用3.3V的输入,不然肯定烧。

网友H:
引用 楼主:
2楼第7第8张图。去掉LDO后模块要用3.3V的输入,不然肯定烧。

第6张图那根5脚的管子去掉,用飞线焊成你第7第8张那样子就可以了吗?那个5脚的管子就是所谓的LDO?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6张图那根5脚的管子去掉,用飞线焊成你第7第8张那样子就可以了吗?那个5脚的管子就是所谓的LDO?

是的,但模块要改成3.3V输入

网友H:
谢谢指导,祝你爽飞不炸机,我也是用D7E控,短接了电阻,目前遥控距离还没有问题,回传这么高端的东西不会DIY,佩服你

楼主:
引用 网友H:
谢谢指导,祝你爽飞不炸机,我也是用D7E控,短接了电阻,目前遥控距离还没有问题,回传这么高端的东西不 ...

记得模块的输入电压也要改成3.3V。不然必烧模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记得模块的输入电压也要改成3.3V。不然必烧模块。

怎么改模块的输入电压?这个原来的模块应该是5V供电吧,直接把5V的正极取下,到主板上找3.3V的正极接上就可以?那个5脚的管子是不是就是把5V变成3.3V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改模块的输入电压?这个原来的模块应该是5V供电吧,直接把5V的正极取下,到主板上找3.3V的正极接上就 ...

这样肯定不行,给mcu供电的那个ldo电流也不能太大。要再加个ldo给模块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肯定不行,给mcu供电的那个ldo电流也不能太大。要再加个ldo给模块供电。

但是你怎么是直接短接的?我的控是短接过电阻的,如果出现你说的LDO烧掉的问题,应该怎么解决?直接短接还是换一个新的5脚的管子上去?

网友:
我怀疑根本原因是因为大家短接了电阻之后,都直接用2S的锂电池供电,所以才导致那个LDO烧掉的,我改了很久了,不过我一直用的是镍氢电池。所以日前为止还没有发现距离变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