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9D如何玩Liftoff模拟器?

楼主(2016-10-28):
刚花了68大洋在steam上购买了liftoff游戏;
但是连接遥控器打开游戏发现无法识别到遥控器,怎么动也没反应;
请问各位x9d到底如何设置才能玩liftoff;
PS:目前用的是网上买的那种加密狗,可以玩凤凰模拟器
我也下载了个控制台,各种更改都在Liftoff里无法识别,遥控器已经设置为slave /jack模式,谢谢各位了

网友A:
x9d 直接插usb 线就行
offset 和weight 都调为50%

网友:
楼主的图标霸气,飞狗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x9d 直接插usb 线就行
offset 和weight 都调为50%

你好,我用USB连接,直接没有任何反应,
我用加密狗,控制台选择G3.5的话,可以在游戏里识别到摇杆,但是只有3个通道,少了一个通道~~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用USB连接,直接没有任何反应,
我用加密狗,控制台选择G3.5的话,可以在游戏里识别到摇杆,但 ...

那就不知道了
usb 直接连接就模拟成遥控手柄 你要靠驱动正确吗

网友B:
恭喜你 你可以换加密狗了 我也是除了多合一用控制台可以链接爽玩,其他的专用穿越模拟器都连不上

网友C(2017-04-17):
引用 网友B:
恭喜你 你可以换加密狗了 我也是除了多合一用控制台可以链接爽玩,其他的专用穿越模拟器都连不上

请问你是用那只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是用那只狗?

加密狗控制台几种连接方式都试一下,别忘了插上加密狗还要开启控制台才行哦

网友(2017-06-05):
4IN1 8IN1都可以,遥控器模型里关闭内置高频头 遥控模式改为Slave/jack

网友(2018-03-26):
能发个安装包给我吗?48680111@qq.com谢谢了

网友(2020-02-29):
能发个安装包给我吗?421481414@qq.com,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