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力XJaguar竞速机到货开箱及装机贴

楼主(2016-10-28):
终于收到来自FLYPRO飞豹无人机的豹力XJaguar竞速机了,其定位在比赛级竞速无人机,要么最快,要么别玩,哈哈。

之前发过一个介绍的贴子,今天收到了。再发个开箱和装机的帖子吧。

包装很精致小巧。不要小看了这个小巧的包装。

里面一共有两层,底层分别是四条4mm的碳纤机臂、电机保护座,电池扎带,一块4S1300mAhROCGloomy暴力熊100C电池、机架配件板材和线材等。

顶层是四个致盈22052300kv电机、四片5035三叶桨、RunCam雨燕摄像头、小辣椒图传天线,和三层Tower结构板(从上到下分别是F3飞控、四合一30ABL固件电调、集成OSD图传)

拿出来挨个出场来个特写。
首先是致盈2205 2300KV电机,名气比较大,不用多介绍。

下一个是Runcam的雨燕摄像头,穿越竞速机里比较有名气的摄像头了。

输入电压5-17V宽电压设计,带有调参接口,配有一条调参按键线。

厂家还很贴心的附送了一个接收机天线支架,很好用。

然后是集成了BB响的LED多色灯板,位于机尾,可提供多种设置警示和对尾参照,BB响可提供警示音,还可以设置一个通道开关寻机,很方便。

配件线材包,能用的线材都在里面了。

4S1300mAh 100CROC暴力熊电池,内阻很低,爆发力很强。ROC暴力熊电池也算数一数二的竞速机电池了,很多赛事大神都在用。

三块塔式结构电路板,分别是四合一BL固件30A电调,SP F3飞控,集成OSD的40频道的600mw图传板,三块板通过板上的插座上下层连接,省去了很多布线的麻烦,很方便,很简洁。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电调板的XT60电源接口卧式的,焊接在电调板上的,并有加强固定,很赞。

四条碳纤机臂设计成豹爪样式,厚度强度足够,赞一个。

这是全部机架板材全家福和配件螺丝包。

先把四个电机固定在机臂板上,螺丝别忘打一点螺丝胶哦。

然后通过十字金属架把四条机臂固定在中心底板上。

然后就是三层塔式电路用四个长螺丝固定在中心底板上并锁紧顶端防松螺母,再把电机线剪短焊接到电调板上。再把摄像头支架用螺丝固定在顶端碳纤板上,固定好摄像头。把图传馈线底座拧到顶端碳纤板上,另外一段扣到图传板天线座上。再接好接收机,连接好摄像头到图传板的线,还有LED灯板的连接线接到飞控板接口上。再把豹子头两侧金属板固定好,扣在底板上用螺丝锁紧,螺母都是带防松的,基本上就大功告成了。硬件的安装基本上就收尾了。欣赏一下,是不是很霸气,哈哈。

网友A:
今年塔式特别多,这个特别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年塔式特别多,这个特别红,呵呵

塔式的优点主要就是简洁,规整,没有复杂的布线。

网友B:
这个一套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套多少钱?

一套整机大约1799左右。需自备遥控器和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套多少钱?

淘宝1599

网友B:
带遥控器吗?

网友:
刚刚看到楼上  留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年塔式特别多,这个特别红,呵呵

很多吗  好想就见到两个品牌  还是同一种东西  你给介绍两种

网友C:
这么贵的飞机 连个一体碳纤底板都舍不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遥控器吗?

不带,要用自己的控和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贵的飞机 连个一体碳纤底板都舍不得用

同配置的DIY机,应该不止这个价钱了。
一体成型的更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套多少钱?

马云家这套整机1700多,也可以单买Tower(集成了飞控,图传,osd,4合1电调)自己来DIY穿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