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10-28):
亚拓700套装。用的是原厂的MB陀螺仪。按照说明书里的做法,已经走到了g选项那一步,也就是三个舵机的中立点设置。三个舵机均已调好中立一点,而且三个舵壁的长度也是一样,十字盘也是水平状态。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十字盘水平的状态下,螺距不为零啊!而且一旦退出设置选项重新通电以后,油门打到中立点位置十字盘又不水平了。难道是我的MB陀螺仪系统有问题吗?是他不会自动保存3个舵机的中立点吗?有没有和我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啊,求解答!

网友A:
一直设置到最后 保存在断电   通电  看看

网友B:
他的順序是 原始中立點>舵機1微調>舵機2微調>舵機3微調  當你條完舵機3的中立點後就能直接前換到H選項了 不要在撥搖桿到下一個選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设置到最后 保存在断电   通电  看看

但是我前面几个选项调式完毕后断电都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的順序是 原始中立點>舵機1微調>舵機2微調>舵機3微調  當你條完舵機3的中立點後就能直接前換到H選項了 不 ...

好的 我试试先别闹了那为什么我之前几个选项都自动保存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我试试先别闹了那为什么我之前几个选项都自动保存了啊

你以前大概是調完舵機3後又撥一下搖桿回到了初始的中立點了 那這樣他就不會儲存微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以前大概是調完舵機3後又撥一下搖桿回到了初始的中立點了 那這樣他就不會儲存微調

原来如此 我再去试试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