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维智控出品改版p9x飞控装机贴,p9x飞控带你装逼带你飞

楼主(2016-10-28):
p9x到手好几天了,飞机也装起了,买pix飞控的模友大部分都是用来装多轴玩了,我以前也是玩多轴的,今年在新疆胖子匪徒的诱拐下玩起了固定翼FPV,之前装过两架pix固定翼,飞的爽的不得了啊,所以这个p9x也是装固定翼玩的,载机是大胖子,专为p9x买的.

至于为什么要用p9x,优势很明显,首先接线都是在两侧,这对于装多轴和固定翼来说走线都方便了很多,终于不用忍忍反人类的上出线设计了,原版的接口设计,不管怎样走线都感觉乱的很,大爱侧出线,然后就是减震了,p9x是内减震的,上一贴有详细介绍,装机不用上减震床了,节省了空间和重量,美观度也大为提升,装完后清清爽爽的感觉真好,但是缺点也有的,就是装好后尼玛舍不得飞了,好想放着摆静态慢慢欣赏,因为我略有强迫症的,走线凌乱的飞机看到不想看,看着闹心啊,哈哈!

p9x内减震咪咪设计的是主板整体减震,优势也比较多
1,震动惯量更合适,不用增加额外的配重了
2,imu是焊在主板上的,可靠性很高了,如果是imu独立减震,那imu和主板就要用软排线连接,可靠性就要差点了!
3,四个减震柱对称的装在主板的四个角上,并和下板卡在一起,滤震效果更好!并且咪咪店里可以购买不同硬度的减震球更换,来适应不同轴距和震动情况下的匹配效果!

配置清单
1,载机,天捷力大胖子
2,飞控,九维智控p9x
3,舵机,银燕金属19g*2+12g*2
4,脚架,高翔大胖专用脚架
5,数传,雷讯915 250mw数传
6,图传,锐鹰1000mw铝合金cnc图传,这个图传大爱也,效果好,不虚标,颜值也高
7,osd,playuav社区狼大的osd
8,空速,同是狼大的数字空速
9,动力,2820 kv1100 9寸桨,飞腾60A电调,4s8000电池
10,遥控,乐迪AT9S和R10DS接收机,曾经用这套在c1上拉过3.7km没失控
11,二牛盒子数图一体接收机

装机过程就不细说了,很多大神发过大胖装机贴,我发一些装好后的细节图好了,后面主要讲用p9x飞控的布局
大胖合扰后的样子

电机安装方式
原设计电机不能拆的,我自己改了下方式,反面螺杆头沉到木板里然后胶粘牢,电机这边用的自紧螺母,随时可以拆换电机

v尾安装,两个12g金属舵机,r10ds接收机天线也是贴在v尾上的,两根天线一边一根刚好呈90度v型,有利信号稳定

脚架,高翔的大胖减震转向起落架,高大上的货

gps,粘在翼台上,牢固的很,乐迪这款体积刚好和翼台一样宽

主角上场,p9x装在飞机的中心线重心位置,这样每个角度的旋转惯量尽量接近点
清爽吧,这飞机么,和妹子一样,要清爽才有欲望

反面是用3m胶直接贴在机身上的,很牢固

不用减震床看着舒服多了,不过固定翼的话,原版设计的也不用减震床,只要别用太差的电机和桨就行了

输入口在前,外设和传感器都是插在这一边,插好后线束在一起,爽,如果有粗一点的蛇皮管那更好看
数传插TELEM,OSD插OSD,贴心的标识,GPS口和i2c连着的,免得线分叉,另两组i2c可以接空速和测距仪等外设,省下一个i2c扩展小板了,二三十块钱呢

usb口在下面,然后还有一个扩展端口,如果装机后不好插usb,可以把usb引到外面来

输出口,左起一是插接收机,中间MAIN OUT插的四个对应输出,1是横滚,2是俯仰,3是油门,4是航向,v尾的话先按这个顺序插,然后在地面站全部参数表打开v尾混控,千万不要在遥控器上开混控,这些都交给飞控就行了

电流计

蜂鸣器和安全开关一体小板,安全开关是禁用了的,固定翼没必要用

数字空速计,远航防失速

社区osd

走线

锐鹰1w图传,图传妹是个美女哦

图传天线

数传和空速管

全部安装完毕了,看看效果图
基本看不到凌乱的线了,强迫症严重点的还能理的更顺一点

o了,开始第一次上电,一切正常,p9x的灯闪的好有卡,有点萌的感觉

下面上几张基本参数图
罗盘,我的校准后两个罗盘偏差大了点,频繁报罗盘不一致警告,我把罗盘2内罗盘取消勾选后就行了,从未报过错了

遥控器校准,打舵不一致的话在遥控器上反相就行,校完后切到FBWA模式晃动飞机看反馈,如果反馈不对就勾选相应通道的反转,切记,油门不能勾选反转,否则打死打残别怪我

空速,两个都勾选,下拉选择最下面一个i2c

最低空速默认是9米每秒,大胖改高点,改到11

模式切换通道,默认是八通,我用五通道习惯了,改成5就行

这里就是V尾混控了,默认是0不开启,后面的1234总有一款适合你,我用的是2

全部搞定了,上点靓图

近日妖风邪雨不断,待天气晴朗吉时一到,准时开炸,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