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拍视频,100S经典再现

楼主(2016-10-29):
把100S改成伪K120这么久,再次回归原点,飞回原汁原味的100S

网友A:
清炸一下大齿就松了,放回去就不行了, 塑料中心变形, 有啥好解决方法, 除了换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炸一下大齿就松了,放回去就不行了, 塑料中心变形, 有啥好解决方法, 除了换新

在大齿那个口外用漆包线卷几圈,一定要拉紧,然后漆包线外面涂上ab胶,这样一炸就最多扫齿

网友(2017-02-23):
用的卫星接收么,官方现在还有没有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