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模友,双翼机的上层机翼是否一定要比下层机 ...
请教一下各位模友,双翼机的上层机翼是否一定要比下层机翼长,并且还要往前突?

楼主(2016-10-29):
请教一下各位模友,双翼机的上层机翼是否一定要比下层机翼长,并且还要往前突?例如,虎蛾,比斯,Hs123,这样设计好在哪里?历史上是否有什么设计反例?即上层机翼比下层机翼短,并且往后突的?

网友A:
我觉得是因为飞机飞的时候有迎角,下翼会遮挡上翼的气流,所以上翼要长、前一些。如果上翼靠后,失速的时候上翼被下翼的尾流影响,先失去升力,飞机会严重抬头,加剧失速。如果上翼在前,下翼在上翼的尾流里,下翼就不易失速,失速的时候飞机会低头,比较安全。当然也有反例,《起风了》动画里面意大利有个飞机(不知道型号,但确实存在)上翼比下翼短,不过那时候的人不太懂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