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问做小飞机的时候88接收是如何固定的。。。。

楼主(2016-10-29):
最近在改一个手抛机,88接收不知道如何固定。

楼主:
改的这个飞机

网友:
省事儿点就是,粘。费事点用轻木做个底座,用螺丝、扣件什么的固定好接收机,然后再把轻木底座粘飞机上。

网友:
热熔胶左右一点,完事。

网友(2016-11-29):
我也有一架这个飞机,想改成后推,如何改啊

网友:
热熔胶糊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