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70终于装好了

楼主(2016-10-29):
本来准备了巨长的一篇帖子,无奈发了几都失败,哎,不想多说了,飞机装好了也调试完了,MB挺好飞的,很喜欢,飞的确实垃圾,但是喜欢装飞机,布线最终确定还是这样布吧。自己挺满意的

楼主:
飞的实在不行,图片凑合看吧

网友A:
请问楼主调十字盘水平用的什么调平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调十字盘水平用的什么调平器

用我敏锐的观察力6MM的主轴哪有调平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我敏锐的观察力6MM的主轴哪有调平器

应该马上会有吧

网友:
用泰世X3的调平器可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调十字盘水平用的什么调平器

可以用這個調平器,轉動主軸,牙籤就能指出那個球頭不平衡

网友B:
天線是不能貼著炭纖側板的

你想失控炸機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這個調平器,轉動主軸,牙籤就能指出那個球頭不平衡

666,我是用铁丝弯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線是不能貼著炭纖側板的

你想失控炸機是吧

知道,热缩管没了,我都是先套上热缩管的,只不过用完了,只是先飞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天線是不能貼著炭纖側板的

你想失控炸機是吧

为什么不能贴碳纤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不能贴碳纤板啊?

炭纤导电,有失控的风险,最好不要接触炭纤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炭纤导电,有失控的风险,最好不要接触炭纤板

明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