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改富丽垃圾FBL中联★

楼主(2016-10-29):
用过此中联都知道,根本锁不紧主轴,设计有问题,鄙视设计师。吐槽一下横轴垫圈还是塑料的,尼,玛。
使用电磨工具

打磨平台,把一侧的螺孔去掉螺纹

完工

网友:
打磨哪里了?

楼主:
这是在夸奖我的打磨技术吗?

网友:
你用的是哪家的主轴,用富丽的主轴不可能锁不住,   话说你咋打磨什么呢

网友:
被坑过的都懂了

网友A:
电磨头用的针各种各样的都有,用那种细的打孔针放进去搅两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磨头用的针各种各样的都有,用那种细的打孔针放进去搅两下就好了

我不是用来钻孔的哦,速度太快不好控制,我只用电磨打磨中联,手动钻孔

网友:
用飞越自锁那种就好了哦,这样打通的怕对相位器轴承压力过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用来钻孔的哦,速度太快不好控制,我只用电磨打磨中联,手动钻孔

了解,我搞雕刻的调速电子机和锣机都有经常干这种事,因为专业所以手拿的稳

网友B:
其实去年买过这款,黑色的,挺好用,能锁紧的。之前买的的亚拓原厂的,没有开槽,反而是送的,富丽是在亚拓的基础上改良了,开了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去年买过这款,黑色的,挺好用,能锁紧的。之前买的的亚拓原厂的,没有开槽,反而是送的,富丽是在亚拓 ...

可能富丽改过了,我这个比较旧

网友C:
主轴与中联的紧固不是靠这两个相位臂的螺丝来紧固的,应该是靠上面的一个紧固螺丝来紧固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轴与中联的紧固不是靠这两个相位臂的螺丝来紧固的,应该是靠上面的一个紧固螺丝来紧固的吧

中间的螺丝只有定位作用,无法紧固哦,懂机械的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