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与乐天40A电调和高压版电池

楼主(2016-10-29):
请教一下,乐天40A的电调支持格式6S高压版的
电池
不?最高电压26.1v,这电池停别普通版轻了100克

网友A:
应该是支持的

网友B:
写是写4~6S,建议还是问问看支持高压版不?

网友C:
当然,不用问,1V真的不算什么.不确信的话就试一试